铸钢宏观断口缺陷,请高手分析

楼主(2011-10-07):
铸钢件,E级钢,热处理状态:正火+淬火+回火;
由于需要校形,此件在校形过程中断裂,断口组织中存在亮银色块状组织,请教各位高手这是什么组织?缺陷形成的原因?
此材质含Cr,Mo,Ni。

网友A:
严格说,要先做了金相分析以后,才可以准确说是怎么回事,现在说的都是概括性的东西,说不特别细致,往细致说,就可能有错误。

1 但从图片看,看形态与成形状态,有几种可能,含锰、铝 的复合化合物夹杂,稀土硫化物,铬-碳的化合物渗出体,都有可能,近看实物也许可以再分辨,现在就不能了,只能说可能性。

2 断裂的原因非常简单,夹杂物导致金属的不连续,继而导致应力集中,强行加载的时候,断裂,

3 ,处理手段在冶炼过程,比如成分控制,严格控制出钢温度,出钢后吹氩,上浮夹杂物,添加其它元素,使夹杂物球化,

这不是什么复杂问题,玩铸造的都懂,你就近找一个行家,好好看看,有其它问题,再上来说,

网友:
en 还是比较详细

网友:
比较专业,真是得行家来分析了

网友:
学习学习~~~又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格说,要先做了金相分析以后,才可以准确说是怎么回事,现在说的都是概括性的东西,说不特别细致,往细致 ...

谢谢,金相检查过了,可能是取样部位不存在这样的组织,金相检验未发现异常。材料中不含稀土元素。起初怀疑是合金元素的偏析或合金未完全融化,因为机加工过程中发现内部有些局部硬点,根本加工不动。后来查找了些资料,觉得这种断口有点象石状断口,又有点象荼状和台状断口,但本人对金相这块不太懂,无法判断。而且这种断裂后的组织出现位置相似,断裂部位也相同。因此请大家指点一二,以便寻找解决方法。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