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faunc X轴润滑油参数设置

楼主(2011-10-07):
我这里机器是 大宇 faunc series 16-M  X轴的润滑油一天要加2次多.听说参数里可以设置给油时间,请教哪位高手.麻烦请详细给出参数设置方法.本人菜鸟..

不懂装懂.来装B得请绕行. 谢谢....

网友:
这个要自己看梯形图的

网友:
看看诊断,找到时间参数,根据说明书调节。如果润滑油管破裂也已出现你说的那个现象

网友:
楼主贴的图和这个没一点关系。
还是把随机手册找出来看看吧。
先看润滑方式,定时定量给油的,要么加长间隔时间,要么缩短给油时间。
如果是定时给油,压力控制,那就非常有可能是油路上有漏的地方或压力检测有问题,一打油,压力老到不了就一直打,所以用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