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钣金件怎么做出来的,东莞哪家可以加工?

楼主(2011-10-07):
      大家帮忙看下!这个钣金部分怎么做出来的??,给个工艺,谢谢啦!东莞厚街有可以做这种钣金的也可以代加工,可以联系我!

网友A:
做什么用的?我看是先冲槽后拉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什么用的?我看是先冲槽后拉伸。

是先拉伸后冲底的把?先拉伸起圆角,在冲底,

网友:
先拉伸,校形之后再冲底吧?这样能保证缺口的形状。

网友:
滚压的,可以在车床上用滚轮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