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以360°旋转的管接头

楼主(2011-10-07):
请问各位网友国外哪个厂家生产这种管接头,可以360°旋转的管接头。我看了我们德国进口线设备的可以旋转地管接头的商标是一个正五变形里面两个H上下排列,不知是哪家商标?请告知,在此谢谢了。

网友:
SMC应该有,我好象在手册上看到过,你可以联系一下他们

网友:
据我所知HYDAC(贺德克)的应该有吧

网友:
我有,看你要多少压力,多少规格。

网友:
国产的旋转接头也很多啊

楼主:
谢谢各位了,压力为80bar或者120bar两种,一个用于18mm液压管,一个用于28mm的液压管。

网友:
进口的接头可以 用Parker 的或者是EMB的 在网上搜索就能找到 要是国产的 你可以找一些进口接头的代理商他们也会弄国产的接头,一般不是特殊要求国产的接头完全可以达到你所要的压力要求。进口的要贵很多。

网友:
国产的旋转接头应该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