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车床上校准的问题~~

楼主(2011-10-07):
各位好~~我遇到了一个问题,现在有一个圆柱型的毛坯(不一定是一个圆形,肉眼看时圆,其实并不是圆,),直径大概为350,高度700,因为是毛坯,不完全是圆的。里面通250*670的孔~~请问我要在车床上车,要保证车出来是一个正规的圆,要怎样校准才可以车出来呢?请各位大侠指导。

网友A:
这个我也像知道,赚分帮你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像知道,赚分帮你顶

可以,请大侠指教~~~~~~

网友:
看有多大的加工量。

加工量大的话,夹在车床上,用划针大略找一下即可。用刀也可以。用手转动卡盘,看刀和工件的间隙大小,调整即可。

加工量不大,最好先用刀找一下,再用表精确的找一下。看看能不能加工起来。

卡盘用三爪也可,用四爪也可。如果跳动量大,最好用四爪找正。最后加工。

网友:
工件旋转,用刀尖轻轻挨一下,哪方车到了就敲哪方,直到车到比较均匀就可以了,我看我们师傅就是这样的做的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样子试,可是就是校不准~~可能工件不是圆的~~

网友:
余量大不大?孔要加工么?要的话是在这道工序前?后?一起?你的托板间隙你的主轴跳动等等

补充内容 (2011-10-8 21:15):
校正的话就直接校正孔就行  余量大的话分粗精车  调好你的托板间隙和你的主轴跳动

网友(点评):
孔前一道工序就做好了~~

网友:
首先要看哪里余量最小,夹上卡盘后就要先用划针校正那里。校正时最好用顶针顶住以防工件掉下来。

网友:
看加工量
加工量较小就用四爪
加工量大就用三爪
用划针找圆

网友(点评):
我是新手~~请问怎样画,才能找到圆呢?~

网友:
很有技术含量的贴,正在不断学习中,谢谢楼主及各位前辈...

网友:
工件有一内孔,如果图纸有内外同轴度要求就要以内孔为基准找正。

网友:
内外圆同心度有要求,加工余量多大,以内孔为基准加工外圆。。。。。。。。。。。。。

网友:
1.根据图纸形位公差的要求确定是以外圆定孔还是以空定外圆的。
2.在工件端部涂上颜色。
3.把划针固定在中拖板上,利用大拖板和中拖板,调整划针处于工件端部涂色处,并调整与工件外圆的间隙。
4.缓慢转动卡盘,并不断敲击工件使其与划针涂色处均匀接触。
呵呵
写的有点罗嗦啦!!

网友(2011-12-20):
http://v.ku6.com/show/udSWlHt1jtCagvPX.html

看看视频即可,共同学习

网友:
不要管整个圆 先按4个对称点找正 车一刀检查够不够加工 差的少 就在最低点调整

网友:
首先找正卡盘加持的地方。然后看活的尾部翘多少。在找正。记住:先紧后松

网友:
1.毛胚件,你要看给的加工余量有多少?余量多就不谈了。
2.余量少的话,你可以上4爪卡盘,然后调整,使其尽量靠近你的加工余量要求。

网友:
毛坯找正一般有三种情况,第一互为基准保证相对位置关系,第二,依余量小的尺寸为基准,防止车不出来,第三,自为基准。不过这些东西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