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在齿轮上打孔一般的手钻可以实现吗?

楼主(2011-10-07):
求教下:本人业余爱好,现在身边没有专业机械加工的资源可以利用~

现在做个小东西,需要在齿轮上进行打孔,攻丝,用螺丝将轴和齿轮连接起来(6mm的轴)  攻丝我看有丝锥可以手工完成,但是打孔不知道一般的手钻是不是可以完成呢?

网友:
看你打孔的位置。

一般情况下,齿轮都是经过高频淬火的。靠近齿面的地方比较硬,用钻头很难钻动。要是离齿面比较远,应该没有问题。

另外,你6MM的轴,钻的孔也应该很小吧?要采用高速,用力要轻,尤其是攻丝的时候,要防止丝锥断在里面。

网友:
是在齿面还是端面?除非不是钢件,如果是在齿面,,,除非你的齿轮是纯粹的山寨,没经过热处理,还是省省心吧.

楼主:
还好没有听淘宝卖家的,他让我在齿面直接沿径向打孔顶住轴...... 谢谢楼上两位了!我还是去找指直接做好孔的齿轮吧!

网友A:
“用螺丝将轴和齿轮连接起来(6mm的轴)......”
看样子是要在齿轮的中心打孔了,你的齿轮就是打的动,你用手电钻怎么保证打孔在齿轮的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螺丝将轴和齿轮连接起来(6mm的轴)......”
看样子是要在齿轮的中心打孔了,你的齿轮就是打的动,你用 ...

这个也是我的疑惑之一,不过我可以买比较小的齿轮,所以之前到不是太担心,毕竟只用到1-2个。不过现在看来是完全不现实了~

还好刚才找到了 带顶丝的内孔6mm的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