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卡尺有时量不准

楼主(2011-10-07):
这种数显卡尺精度是0.01mm,有时量时也不准呢。

网友:
    分度值和读数是两回事啊,读数0.01的有可能精度是正负0.02或者正负0.03,记住是正负……

网友:
卡尺自身也是有误差的!!

网友:
选择量具需考虑三个参数:规格一般应使被测参数处于测量范围的10%~90%之间,最大允许误差最大允许误差一般应为产品公差的1/4.5~1/15,测量设备的分辨力一般应为产品公差的1/3~1/10

网友:
偏差  加上测量力度跟温度   还有就是量具本人误差   使用较久磨损大

网友(2011-11-11):
数显卡尺精度差主要在测量时用力不均匀,还有里边的纽扣电池电量不足会影响测量精度。

网友:
测量时的手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网友(2012-02-21):
分度值和读数是两回事啊,读数0.01的有可能精度是正负0.02或者正负0.03

网友:
跟产品质量也有很大关系,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电子的东西,只要显示位数够长,它可以随意将传感器上的数值增加到小数点后10位 20位。但是超过量具的不确定度的所有读数都是无意义的。
但是量具本身有结构限制测量的精度,还有其他的干扰,信号传递的失真,传感器的信号采集方式etc.都会造成测量值跟理论真值之间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