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负载敏感系统,我的分析

楼主(2011-10-08):
这个论坛和jxcad5年前一个老帖的讨论了,我仔细看完,发现都没讨论出个所以然,自己写一下(老帖回帖没人看,所以还是重新写一个)。
原帖子: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6orderby%3Ddateline

把图贴上来:

彩色的应该是力士乐的阀前压力补偿器(初级压力补偿器)的负载敏感系统工作原理,工程机械常用。照片估计是论坛坛友为了讨论问题自己画的,有误,调速阀画错了(原文提到调速阀,和彩图比较也是画错了),我在旁边用红线标了一下。首先要有两点前提:1、是对照片图的单个负载进行讨论,2、泵的最大流量是大于调速阀的所调节的流量(姑且这么认为,事实上,该调速阀应该是集成在多路阀里面的、由阀前压力补偿器和主阀芯的节流口所构成的)。不然,全流量供给过去调速阀,都不足以让压力补偿器有所动作,那么该调速阀也就摆设罢了,只剩下节流口是有作用的。

先对jxcad论坛的原问题回答:
一、如果调速阀两端压差为10bar,那么
1、各点压力表显示值是多少?  答:阀后100bar,阀前114bar
2、这是负载敏感系统吗?  答:是
3、泵上的负载敏感阀(14bar)如果从10-20bar调整,会如何影响系统? 答:泵出口会从110bar-120bar变化。调速阀的压力补偿器开口渐渐减小,补偿泵的压力增大造成调速阀的进口压力增大。
二、如果调速阀两端压差为18bar,那么
1、各点压力表显示值是多少?  答:阀后100bar,阀前114bar
2、这系统能正常工作吗 ?    答:由于调速阀压差达不到最小工作压差,故已经失去调速功能,只剩下节流功能,可认为不能正常工作。只有上文提到的负载敏感阀(14bar)的压差调到比18bar大,调速阀才起作用。

再对本论坛huahua22的问题进行回答:
疑问一: 如果负载敏感阀的压差如图所示为 14 bar 的话,而调速阀的压差为 10bar ,有人说这个时候的话,液压泵的输出压力是 100bar+14bar=114 bar,那么调速阀和负载敏感阀的压差大小并不一致,此时调速阀上有一个4 bar 的压力损失(这个损失可能是发热等消耗掉的),那么现在有一些疑问,我怎么确定调速阀上的压力损失大小?如果调速阀上压力损失只有 2 bar  的话,而我现在设定 负载敏感阀的压差为 14 bar ,这个时候液压泵的出口压力应该为多少?那么调速阀上面的另外 2 bar 的损失到了哪里?
答:认识有误,两个论坛的讨论对该问题认识都有误。调速阀弹簧设定10bar,并不是说调速阀的工作压差就是10bar,而是让他能“调速”的最小压差是10bar,他也可以在10bar以上工作(只要不超过压力最大限制)。这个10bar,是当流量大到一定程度,在调速阀内部那个节流口上面的所产生的压差大于10bar的时候,压力补偿器才开始工作,总压差在10bar以下,是节流阀,总压差在10bar以上,才是调速阀。所以,问题提到的“调速阀的压差为10bar”实质应该是节流口两端的压差是10bar,所谓多出来的4bar,正是给压力补偿器所消耗的,实际上调速阀的压差应该是14bar,不是10bar。

至于问题2、3,都是关于泵的,要结合泵的工作形式和连接方法分析,各种情况不一样,论坛已有很多关于负载敏感泵的讨论了。

(4)如果负载敏感阀(14bar那个)的弹簧力设置的非常大,使这个阀工作在右位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这个弹簧力设置很小,几乎上没有的话,又会出现什么情况?
答:非常大的话(比如大到300bar,但如果是力士乐产品是不可能的,该弹簧很软,最大也就能设置到20bar左右),泵排量首先增加,由于有调速阀的压力补偿器阻挡,多出来的油液是让泵出口升压,而去负载的流量变化不大。直到升到175bar,第二个阀工作,使排量调小,最后泵出口压力稳定在175bar左右。相当于恒压变量泵。如果非常小,“几乎”没有力的话....打不出来油的,泵出口也就比100bar略大一点点,调速阀两端“几乎”没有压差,“几乎”没有油液通过。该阀(14bar)那个,事实上是设定恒流量输出的,在本特例里面就是调节调速阀两端压差的。只有该压差大于调速阀压差调定值,才能使调速阀工作,不然只是节流阀罢了。“几乎”没有弹簧力的话,连压差都没有,那就连油都没有了。

最后,码字码了很久,发帖不容易啊,欢迎大家多踩踩,多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叉~~~~顶上!!!

感谢回帖了,没有白码字啊

网友B:
感谢分享  进来学习
我公司专业销售各国进口液压油泵,液压泵, 柱塞泵,叶片泵,齿轮泵。主营品牌有 :日本油研YUKEN、日本不二越NACHI、日本东京计器(东京美)TOKIMEC、美国威格士VICKERS、法国丹尼逊DENISON、德国力士乐REXROTH、货真价实,欢迎选购!

网友:
楼主 讲得是比较详细了。实际应用中 一:调速阀用来调速从设计上是要求调速阀是饱和的,也就是调速阀中小开口时候,调速阀的压差是可以满足压差的;二:调速阀有两种方式,串联调速,旁通调速,就如你讲得 串联调速不行时,这个时候是旁通调速在发挥作用 如串联调速设定压插值位18BAR, 旁通调速压差值为14BAR。再往上如何过节流口的压差最大值都比14BAR小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节流口工作状况,哪边负载小就往哪边跑!

网友(点评):
哈,老哥,就调速阀【串联旁通】:我觉得串联调速,可以在调速阀上可刻度,这样可以立即控制所串联的干路的系统流量;而如果是单单用旁通调速,如果负载是变化的,就不能简单的按制定速度调节了,旁通调速类似定性行

网友(点评):
你看 叉车那个原理图 辅助的就是串联调速,上升路那个就是旁通调速,旁通调速其实就是负载敏感的!

网友:
没怎么看懂!!!学习一下吧

网友:
没怎么看懂!!!学习学习

网友:
不是搞液压的,看了半天没看懂,留爪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  进来学习
我公司专业销售各国进口液压油泵,液压泵, 柱塞泵,叶片泵,齿轮泵。主营品牌有 :日本 ...

楼上的你都有现货吗。单件卖吗?有联系地址,吗,发一份呗,d75598514@163.com谢谢了,

楼主:
有个弱弱的疑问,为什么是原帖加的精华?原来不是精华的,我挖帖挖上来就是精华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分析的比较深入。

网友(2012-07-11):
还是学校时代学习过,现在都快还给老师啦.....

网友:
我们单位有,那天我拆掉验证一下

网友(2012-09-22):
楼主讲的生动易懂,负载敏感值设定必须大于压力补偿器设定值,否则压力补偿器就不起作用,调速阀相当于节流阀,设定太大会浪费功率,设定太小,泵已经变成最小排量,流量只够补充泵体泄漏,不足以推动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