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铣刀铣面问题,求助

楼主(2011-10-08):
加工中心上用直径为10MM的高速钢立铣刀精铣钢件,A3钢,转速1000,进给F40,余量5到10丝,侧面光洁度较好,但端面刀痕明显,如下图,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机床精度,装夹应该没问题!

网友A:
转速低了,提高转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低了,提高转速吧

转速我1200也试过了,好像没好转

网友(点评):
1200低了,提高到3000左右

网友:
增加转速

楼主:
引用 楼主:
转速我1200也试过了,好像没好转

3000左右,高速钢刀具吃得消吗,不是硬质合金啊!

网友:
好像我看过很多零件都是这样  有的就算平整但是刀痕明显  我也从来没问过  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我见过3000转做铝件  同样看的见刀痕  估计是铣刀刀刃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挠头

网友B:
有痕迹不要紧,主要看粗糙度值,有时候表面0.4了还是有走刀痕迹的,一般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痕迹不要紧,主要看粗糙度值,有时候表面0.4了还是有走刀痕迹的,一般都有。

刀痕我知道正常的,但我这个感觉太粗糙了, 一圈一圈的。以前我都铣铝,没这么多刀痕啊!

网友:
提高转速,刀磨点R角。。。

网友:
刀具没有磨好。刀刃不齐。

网友:
车削,铣削,实际上都是挤削,痕迹是去不掉的,只是轻重的问题。建议转速给个1800转左右,然后干活时注意用冷却冲削。

网友:
不能说让楼主放弃吧,但是高速钢的刀也只能这样了,不要太要求了。其实速度大这么高有用嘛???我倒是建议楼主把速度降到700转左右。转速太高反而对高速钢磨损厉害。。。

楼主:
感谢各位的建议,正在学习中!

网友C:
我觉得是立铣刀的端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立铣刀的端刃问题。

刀具我是新刀,难道要修磨一下,怎么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刀痕我知道正常的,但我这个感觉太粗糙了, 一圈一圈的。以前我都铣铝,没这么多刀痕啊!

要是加工中心可以换个硬质合金刀具试试,表面不好首先看看装夹,机床刚性,刀子。切削参数,无非就这几个方便,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
我建议  你的 S=1800   F=530   切屑3到8丝  不要吹气  打开切削液边切边洗   应该光   钨钢立铣刀  硬度高

网友:
刀具修磨一下,转速进给量调整一下,机头垂直度拉一下,应该会好点

网友:
刀片质量不好吧

网友:
精加工如果刀具刃口不够锋利的话背吃刀量要适当加大点,

补充内容 (2011-10-13 11:56):
另外刀具端面内凹加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3000左右,高速钢刀具吃得消吗,不是硬质合金啊!

把切削液调浓些在试试看

网友:
换个硬质合金的不就可以了

网友:
绝招用1000目以上的油石轻轻修磨一下过度刃吧。

网友:
一般都有。用合金刀,把底部磨一下,最好磨成单刀。

网友:
我的建议是转速要低一点试试,另外进给量要少点

网友:
端面刃口不够锋利,接触面太大,你说是平底的刀还是球刀,平底刀自己在小磨床上就可以修磨,球刀就要工具磨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刀具我是新刀,难道要修磨一下,怎么磨呢?

我觉得是高速钢立铣刀的端刃不在一个平面上导致的,硬质合金立铣刀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立铣刀铣平面,表面看上去是很花,一般修改切削参数没有多大效果,应该是刀尖的问题,可以选择新刀具,或者就像楼上说的磨成单端刃切削,也许效果会好一点!

网友:
我觉得。第一:你的转速太高了。第二:高速钢的东西也就铣铣铝件。还是换刀吧

网友D:
1、铣刀本身加工的问题
2、你可以把余量少微留大点10-30丝。效果应该比现在好

网友:
转速 进给 还得降低,太高了

网友:
端刃的问题吧,试试磨成单刃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
本人做刀具的从刀具角度分析,首先肯定不建议用高速钢铣刀,绝对应该是钨钢铣刀,另外选用不等分刃的刀子,减少共振频率!

网友:
换四刃硬质合金精铣刀就行了

网友:
主要是速度没控好。
1主轴的转速。
2.进刀速度没有配合好。
在铣床上要达到那种效果很难,
1,刀要进口的,要刀刃外要打磨成圆弧形的,才可以。
记住,面很亮,不是铣出来的。而是挤出来的。

见意你用圆飞刀片加工。。

网友:
建议提速到2500试试看,铣刀最好换成合金铣刀。

网友:
建议楼主换合金刀具,现在加工中心很少用高速钢刀具了,耐磨性太差,楼主图片应该是因为底刃磨损了

网友:
意见很多~~楼主可以分别试一下各位提出的建议~~然后把最好的结果说出来~~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1、铣刀本身加工的问题
2、你可以把余量少微留大点10-30丝。效果应该比现在好
引用 网友D:
1、铣刀本身加工的问题
2、你可以把余量少微留大点10-30丝。效果应该比现在好

+1

网友:
我加工过的好多在MC走的工件端面都是这样的,一方面是转速问题,另一方面是几台本身震动,稳定性不好?

网友:
可能是铣床的震动?动力不平衡?

网友:
大家都说是刀具问题
楼主就换钨钢刀试试

网友:
    吃刀量小,刀速放低点,刀刃角度磨大些,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想知道答案,刀痕影响粗糙度吗

网友:
做模具难道你还想用机床一次成形吗,要靠人手省模的,慢慢省吧

网友:
你把新刀拿去修磨下 四个刃磨点角度 (中间凹下去) 然后用油石 把尖角油一下稍微有点R角  S1000 F50  应该可以  铝的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表面不光是因为刀具切削的时候铣刀外侧太尖了 刮花了

网友:
建议还是换刀,换成合金材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