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宝注塑机油温非常高,请分析

楼主(2011-10-08):
有一台阿博格机器,好像是1988产的吧。机器型号是X484-08出厂编号为141687;320-210-750.
现在这台机器油温非常高,油冷却器的温度也高。油冷却器又外接一个,温度还是高。 工作有半个小时,温度就超过60度了。打电话给阿博格上海办事处,说可能有的油缸产生内漏或有的阀产生内漏所至。

请大家帮助分析一下这个现象,或者有没有出现同样的问题的。谢谢!
下面为机器液压原理图

网友:
社区里好像是有类似的帖子你查一下吧!!

网友A:
对,有一个,也是我回答的!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看一下我用线标出来的那个二级溢流阀正常不,有没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有一个,也是我回答的!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看一下我用线标出来的那个二级溢流阀正常不,有没有声 ...

我去看看.非常感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有一个,也是我回答的!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看一下我用线标出来的那个二级溢流阀正常不,有没有声 ...

能不能帮台机子看看是油温高。很帮个忙。谢谢

网友:
楼主图上标的几个是减压阀,不会影响到油温,你只需要听听泵旁边的二级溢流阀有没有声音,就好了!!!减压阀不会影响到你的油温!!我看了下,大概就泵旁边一个溢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