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流管电液伺服阀主要特点。{BY704研究所}

楼主(2011-10-08):
射流管式与喷嘴挡板式最大差别在于喷嘴挡板式以改变流体回路上所通过的阻抗来进行力的控制。相反,射流管式是靠射流喷嘴喷射工作液,将压力能变成动能,控制两个接受孔获得能量的比例来进行力的控制。这种方式的阀与喷嘴挡板式相比因射流喷嘴大,由污粒等工作液中杂物引起的危害小,抗污染能力强。且射流管式液压放大器的压力效率及容积效率高,一般为70%以上,有时也可达到90%以上的高效率。输出控制力(滑阀驱动力)大,进一步提高了抗污染能力。同样其灵敏度、分辨率及低压工作性能大大优于喷嘴挡板阀。另外,由于射流管式由于在喷嘴的下游进行力控制,当喷嘴被杂物完全堵死时,因两个接受孔均无能量输入,滑阀阀芯的两端面也没有油压的作用,反馈弹簧的弯曲变形力会使阀芯回到零位上,伺服阀可避免过大的流量输出,具有“失效对中”能力,并不会发生所谓的“满舵”现象。但射流管式液压放大器及整个阀的性能不易理论计算和预计,力矩马达的结构及工艺复杂,加工难度大。

喷嘴挡板式的阀与射流管阀相比增益特性比较平坦、整阀性能可计算及预测、并能做得比射流管式小。但按其特性,喷嘴与挡板的间隙不能超过喷嘴直径的1/16,这就决定了该阀的最小尺寸较小,易被污物卡住,使用时必须保持油液的清洁度。一般情况下使用喷嘴挡板阀的油液清洁度要求达到NAS6级,并要在阀的进油口前设置过滤精度小于10μm的滤器。而在使用射流管阀的场合下,用NAS8级已经足够,且滤器用25μ也够了。并且,由于喷嘴挡板式伺服阀是利用两个喷嘴的背压作为控制力,在工作时如有一侧发生杂物堵塞喷嘴挡板的情况,会造成一侧压力上升,使阀芯向一边移动,阀芯的偏移会形成单方向的流量输出,使执行机构(如舵机)向一边偏移直到最大位置,即所谓的 “满舵”现象。另外,喷嘴挡板阀的压力效率和容积效率约为50%,比射流管低,其控制力较小,因此,其灵敏度、分辨率及低压工作性能不及射流管阀。

BY704研究所

网友A:
伺服阀高频振荡呢?有没有解决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阀高频振荡呢?有没有解决的建议??

呵呵。高频振荡是非常难解决的问题。与磁钢磁性、力矩马达等配置有很大关系。
一时半会儿很难回答清晰。如有需要可电话联系:021-64677999  :)

不是广告呀。纯技术交流。。。

网友:
与负压有没有关系?负压变化的可能性大吗?

网友B:
如果这真是704所写的官方文章,那只能说704所堕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真是704所写的官方文章,那只能说704所堕落了

呵呵 这个帖子只是对电液伺服阀特点的大致介绍,毕竟论坛也不方便发表太详细的内容。
有兴趣的话欢迎随时与我们进行技术交流。13818018452 李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