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汽车动能回收装置,卡在发条弹簧的材料选择上

楼主(2011-10-08):
汽车动能回收装置设计,卡在发条弹簧的材料上了。 请教各位!

       业余时间设计了一个汽车动能回收装置,安装在汽车轮毂内,储能装置是平面涡卷弹簧(也称发条弹簧),直径70公分左右,一辆汽车可安装4个。请教各位懂金属材料的前辈,如果一辆汽车重1~2吨,有能推动汽车的发条弹簧吗?(汽车制动动能不要求完全回收,只要求汽车起步时释放的动能能把车加速到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时速。)
       类似于柴油机起动发条弹簧,但更有劲,现有技术下能造出这种发条弹簧吗?

网友:
好东西!可惜才疏学浅看不懂啊

网友:
这么大的弹簧不轻啊,油耗会上去哦

楼主:
我也没见过这么大的弹簧,画的是夸张了点,厚度肯定比钢板弹簧薄,要是能省油,牺牲些重量也划得来。
到底有没有能推动汽车的弹簧呢?

网友:
推动一辆汽车不需要多大的力量。水平路面上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推动,5分钟内可以达到10KM以上,可以看出不需要太大的力。

楼主:
我需要能提供这种扭矩的发条弹簧,在哪里能找得到?

网友:
这个现成的比较难找,你可以参照设计手册设计,再联系一下弹簧的生产厂家

网友:
同意8楼的建议
搞清楚需要的动力,再去查有关弹簧的设计手册。在和生产商沟通!

网友:
看你接受的还不错  只是我不是这行的  看不懂   值得学习下

网友:
挺有想法的
顶你!!!

楼主:
我不是学机械的,求计算~

网友(2011-11-26):
换向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好像看到差动齿轮了。是固定变速比的吗?旁边一大堆看不清楚 求图

网友(2013-06-03):
不懂,帮不上,学习学习

网友:
目前说明的情况很难实现计算。。。求更多的结构情况说明。。。

网友(2013-08-04):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联系我QQ344918715

网友:
好想法,祝你早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