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铰孔时孔壁是黑色,镗孔时孔壁是白色?

楼主(2011-10-08):
加工中心上加工铝产品,为什么铰孔时孔壁是黑色,镗孔时孔壁是白色,而两者的光洁度都很好。请各位懂刀具的帮我解答一下原因是什么?

网友:
应该是铰刀有校宽的棱边对孔壁产生挤压面形成的。

楼主:
哦,就是说刀具后角很小挤压所致,但为什么是黑色的呢?铝件挤压之后会变黑色吗?

网友:
具体什么原因我也说不在清楚,有时候车外圆刀具磨损后工件表面反而放光了。

网友(点评):
这种说法是不是刀具磨损了,接触面圆滑了?

网友A:
大多铰刀都连挤带切的,镗刀一般都是切削的。

网友:
挤压不严重时是可以的,严重的时候就很难保证尺寸和表面粗糙度了。

网友:
那不是黑色,应该是乌亮的原因吧?内孔内壁达到非常高的光洁度,就是这种现象。

网友:
铰孔是挤压成型的,镗孔是一刀一刀“车削”而成的。

网友:
刀具不锋利,后角太小所至!

网友:
查查 切削液 的成分

楼主:
这个应该和切削液无关

网友(点评):
查过了 切削液 的成分了吗? 或是主观的认定?

网友:
两者的副偏角不一样,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比较赞同挤压说法,一定硬化现象

网友B(2014-08-06):
引用 网友A:
大多铰刀都连挤带切的,镗刀一般都是切削的。

我目前接触一款铰刀也是要求孔壁发黑,我后角大了么?但是好几支刀一起制造的,有到发黑有的发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接触一款铰刀也是要求孔壁发黑,我后角大了么?但是好几支刀一起制造的,有到发黑有的发白

刀具不是简单的拼凑,每个细节都会有影响。
  刃口的处理看起来是要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刀具不是简单的拼凑,每个细节都会有影响。
  刃口的处理看起来是要检测。

我检测了没发现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