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气系统中一些问题请教

楼主(2011-10-08):
1,在伺服系统中为什么有些模拟信号地使用GND不和大地连在一起,也不和保护地接在一起
2,如果把它和屏蔽地和保护地接在一起会怎么样。
3,如果分开接地最后总接地,是否效果更好。

网友:
正常那个是不能接地的,因为那并不是真正的地线,只是电源的负极公共端。在我们公司里的DC24V电源中,我们称为OV。

我做过的设备(上锡设备)中,为了便宜而不用传感器,把它接到了炉胆上,用于与检测探针形成回路采取信号。而地线也有接在机箱上,它也就间接与地线接在了一起。

伺服没试过,即使有干扰,应该也不影响使用。不过建议不用那要,因为地线是接机壳的,如果GND(负极)也接,正极一不小心碰机壳就短路了。

网友(点评):
请注意楼上兄弟说的是模拟量信号地

楼主(2011-11-07):
谢谢 ,是不应该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