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N304油泵,10MPA的压力 选用多大的电机

楼主(2011-10-08):
CBN304油泵,10MPA的压力 应该用多大的电机呢?

网友:
要知道流量的!!没有流量是没法算得

楼主:
304的泵就是4个流量吧 4ML/r

网友:
那是排量转速多少转每分钟?

网友:
电机转速快慢取决于电源的频率与电机的极数,还有激磁线圈的电流大小来确定转矩,流量不仅与这些有关,还看你的叶轮或是齿轮大小。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

网友A:
以前我发过一个公式!!!
      P*Q           10*4
N=-------------=-------------=?
     612*效率    612*0.7
你自己算一下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发过一个公式!!!
      P*Q           10*4
N=-------------=-------------=?

这个是什么公式???

网友:
液压泵选电机的计算公式!!!!

网友B:
不要误导新手,你的公式没什么问题,可是你将排量和流量混为一谈会误导别人的。另外那个效率也不是一个常数,各种泵的效率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误导新手,你的公式没什么问题,可是你将排量和流量混为一谈会误导别人的。另外那个效率也不是一个常数 ...

赞同。
对于电机的选择,应从系统的平均流量和平均压力来考虑。

网友:
4ml/r  10MPa  可以选1.5kW的电机(1450rp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发过一个公式!!!
      P*Q           10*4
N=-------------=-------------=?

可否给详细解释一下公式的推导过程?
61.2怎么来的啊?
效率怎么选择?各种泵的效率一般都是多少 比如柱塞泵、叶片泵、齿轮泵……
电机的极对数?
新手需要知道的啊!谢谢!

网友:
612是个系数,怎么来的我也不太清楚。效率一般选择0.6--0.8!

网友(2015-05-20):
使用1.1KW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