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手轮方向反了,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1-10-08):
求助高人,现在有一台大的数控铣,华中系统。发现手轮摇动方向和以前正好相反了,如何调整呢?请教朋友们指点!

网友:
应该是倒到线头的就行

网友:
手轮上的A,B接线换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回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