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提高粗糙度

楼主(2011-10-08):
上海产万能外圆磨床型号1432B,工件外径70,长300,材质,45号碳结钢,用什么型号的砂轮,或者方法可以提高粗糙度。

网友:
粗糙度值是多少呀,如果要达Ra0.025的话,就要分粗磨,半精磨,精磨,超精磨(用布轮)这四道工序。

网友:
不会吧  我记得我们公司表面要求高的 先半精磨 在加工所以模穴  在是2次精磨就好了 但是要保证所以深度至公差带  关于用的什么型号磨片那就不晓得了

网友:
????
降低粗糙度数值,提高表面精度把

网友:
提高粗糙度???
直接用滚花刀。。保证你粗糙。。

网友:
问题有点问题吧,应该是降低粗糙度吧?

网友:
在选择好选择砂轮的基础上,在砂轮上涂二硫化钼,调整好转速和进刀量、走刀速度,最后震动抛光机抛光。QQ:2148803943
我有镜面磨削的资料,但文件太大。

网友:
你的具体加工余量是多少?分几道磨削?工件表面粗糙度的工艺要求是多少?具体情况可与我联系13814489850

网友:
提议一下:粗糙度是越小越光滑。

网友:
楼主的问题让人难以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