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铣刀铣削后工件表面出现凹凸不平,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1-10-08):
立铣刀铣削后工件表面出现凹凸不平,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好像我看过很多零件都是这样  有的就算平整但是刀痕明显  我也从来没问过  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这是由于铣刀是断续切削,表面要形成一定规则的纹路。但你发的图片这种,就是不是属于这类问题,应该是切削用量的选择不合理造成的,当然也给机床的刚性和切削液的选择有关。

网友:
应该是接刀痕迹,避免不了,要想表面好,还得打磨。

网友:
你做的是铝吧,走的太快了!调一下参数试试,要不就换个刀子!

网友:
应该是机头不正,就是立铣刀和工作台不垂直,建议校正机头,顺便说一下这是机头可以调角度的铣床通病

网友:
  这种现象我门这叫酿刀    铣铁 钢比较容易出现  特别是从上往下铣的时候 特别明显   主要原因 有  震刀  切削余量 进几速度 转速 有关  如果是震刀  那你要先看 你刀夹紧了没  刀是不是太长  然后看你主轴轴承是不是松了  。第2看切削余量是不是多了 还是少了  并不是越少越好 反复试几次就知道了   第3就是 转速和进给速度了 这俩个是挂钩的  像铣铁 就是转速慢  进给 才能快  铣铝转速快  进给才能快

游客

网友(2012-05-27):
比较全面!

网友(2011-10-08):
机床有问题,检查丝杆丝母。

楼主:
向各位达人受教了,图片上铣的是吕,转速375  进给150。图上那个凹凸不平我在铣铁的时候也有出现过,4叶刃立铣刀,转速190,进给不管多少都有凹凸不平,前面有位师傅说转速,进给量的设置,我想问下怎么设置

网友A:
与使用的切削液性能一很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使用的切削液性能一很大关系

切削液是水溶液!!!!!!!!!!!!!!!!!

网友:
可能是机床的问题。。。

网友:
赞同7楼的意见,请楼主逐一查找。

网友:
是机床的刚性不足,主轴有串动,走刀快了后,使刀与工件切削表面产生一定角度,就象在铣圆弧槽.建议降低走刀量.试试

网友:
刀具要根据现实来调整参数 来达到工艺要求的粗糙度   钨钢立铣刀    我司的参数  φ6×22 S=2200 F530    φ8×32  S=2200   F530     φ10×40  S1800   F530    φ12×45  S1800  F430   φ16×65   S1100  F340    我也是刚操作加工中心   还请前辈们指点不对之处

网友(2012-05-23):
也同意七楼的

网友:
你那个就是因为刀具的刚性不足,铣削量选择的关系

网友:
这个事震刀把 吃刀量太多了就会这样= =

网友:
慢慢研究先

网友:
单凭你的照片有很多原因啦,顺铣还是逆铣?背吃刀量进给速度??

网友:
机床主轴与工作台不垂直。

网友:
机头不正吧 用刀盘飞啊 没有的话自己做吧刀杆用白钢铁一刀过就没问题了

网友(2014-12-23):
看工件,你这是薄型材吧?震纹的产生有二个原因:1,工件钢性不够,产生让刀现像。2,铣刀的参数不对。

网友:
加工塑料的也是这样的,材料太软了刚性不够

网友:
一般是主轴与工作台不垂直造成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切削量和走刀不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