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步进电机--急!

楼主(2011-10-08):
我这机床上的电机怎么转起来老感觉卡卡的样子  而且把接头拆下来 还冒一股烟  请问是什么原因!!!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首先拆下联轴器,再走下有没有卡的感觉,如果有那是电机轴承坏了,如果没有就是丝杆有问题
可能是钢球破了
线头冒一股烟,可以太热了,说明过载太大,有可能是那卡得太死了
不知道我的分折对你有帮助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拆下联轴器,再走下有没有卡的感觉,如果有那是电机轴承坏了,如果没有就是丝杆有问题
可能是钢球破了 ...

是光电机转的时候 拆了冒烟 没连接到丝杠

网友:
应该是坏了  都冒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