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补救措施?

楼主(2011-10-08):
一个2MM的薄板本来是要打一个1MM,倾角45的沉头孔的,结果被外协加工做成了一个通孔。。。现在急着要使用,请问是否有补救措施,孔径是3MM,主要是用来做一个铆接然后避免干涉的。。。求高手指导

网友A:
3mm的基础上再倒那个1mm 铆钉粗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3mm的基础上再倒那个1mm 铆钉粗点?

这个能实现么?能具体说说不

网友(点评):
看5楼 能不能明白

网友:
用一个比你需要打的孔径大点的铆钉铆上,再在铆钉上加工你所需要加工的孔,如果不受力可以直接铆上,如果受力,可以在钣金两面加工成沉头的再用铆钉铆上,即使磨平表面也不会掉下来了

网友:
就是按你现在打的实际大小的孔用相应大小的铆钉铆上。

网友:
按铆钉大头的直径在原孔上再打一个1MM的孔

网友:
“用一个比你需要打的孔径大点的铆钉铆上,再在铆钉上加工你所需要加工的孔,如果不受力可以直接铆上,如果受力,可以在钣金两面加工成沉头的再用铆钉铆上,即使磨平表面也不会掉下来了”
  这个方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