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滚丝轮太硬了,用什么刀?

楼主(2011-10-08):
兄弟们   谁加工过滚丝轮,那家伙太硬了  ,用什么刀耐用啊,怎么磨,分些经验啊  ,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太专业了,等待有经验的大侠分享

网友(点评):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4435

网友:
  如果硬度在60左右     用ys8比较好用    再硬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刀具磨成负前角,高速,吃刀小点。应该能够的。

网友:
加工工艺如下:
一、淬火前先粗车
二、淬火
三、上磨床
四、线切
没听说淬火后再车的

网友(点评):
淬火后可以车,要不要淬火刀干什么

网友(点评):
确实,我们单位也有时候会遇到车淬火件的

网友:
刀具磨成负前角,高速,吃刀小点。应该能够的。同意楼上

网友:
你的轮子怎么了,倒角部位破了吗?如果是想利用做模具的,还是线切割好,如果想倒角重新车一下再滚丝,还是算了,就是重新倒角还是容易掉牙的。

楼主:
轮子直径160--190MM之间,要达到什么速度,硬度大概是60左右了,差不多等同于我们经常用的白钢条,转速太快恐怕刀具顶不住。

网友(点评):
可以与我们公司联系下试用CBN刀具,华菱超硬

楼主:
师傅们给点意见啊,目前车削太慢了,老板要求改进工艺,加快速度,还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Yt726的刀片,我一般用这种,但不能断续切削

网友:
我们单位有一种滚轮,长期和铁皮摩擦
用过GCr15,但后来改进后发现还不如低碳钢+渗碳+淬火.

网友:
太硬了,不大可能太快。

网友:
等待高人解答中 楼主不要着急会有人解答的

网友:
车间滚丝轮开始用时老爆牙,都是把开裂处打磨平滑了事。后来也买了把三特维克的车刀,想车车看,光刀片700多块一片太贵没舍得用,HRC60以上的只能用涂氮化硼刀片或者金刚石的才能车,吃刀两最多0.2。还有修滚丝轮的话磨比较划得来。

网友:
建议楼主试下立方氮化硼车刀,一般五金城有卖的,价格一百元一下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4435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7136

网友:
可以用立方氮化硼刀片试试

网友:
可以用YS8的刀头,低转速,低进给,吃刀量0.5MM单边
如果要速度的话,可用PCBN,高转速,

网友:
有滚丝轮反面的资料吗?请介绍下!

网友:
修滚丝轮听说过  很费事 什么刀头忘了  数控车 一天能修两副吧  反正不是好活

网友:
可以用YH1或YH2试一下,是株州产的,也可以用T20或T40试一下是上海的,可以加工HRC60以上的,但是我自己没试过

楼主(2011-12-06):
还是自己顶自己的帖子吧,有朋友问滚丝轮的材质形状,即外径160MM---200MM,高80---120MM。材质有的是9CRSI,有的是CR12MOV.淬火硬度在60HRC以上,朋友们看看怎么车削好,用啥刀,怎么磨,另外对机床有什么主要要求吗?

楼主:
顶起    ,先知们给个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