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方法来夹紧工件来抓取?

楼主(2011-10-08):
要装夹一个很小的玻璃 在精雕机上加工,那个工件是非金属件,比如陶瓷,用机械手来抓取工件来加工,有什么方法来夹紧工件来抓取,工件大约百来斤,加上加工时切削力大,起初用丝杠带气缸 气缸带吸盘,但吸盘吸不稳,本来想用旋转压紧汽缸,但是空间太小,空间不容许;请各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请你把图纸尺寸传上,好对症下药。

网友(点评):
前辈就是前辈 句句重点呀

楼主:
像之前的三轴机械手抓取的视频,不过那里抓的是板金类(重量比较轻)的,这里要抓的是重量比较重的(大约100-200)斤,没有图纸

网友(点评):
问你工件尺寸,你还是没有说。机械手怎么设计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像之前的三轴机械手抓取的视频,不过那里抓的是板金类(重量比较轻)的,这里要抓的是重量比较重的(大约10 ...

工件是一个长方形的 60*10*1的长方向,四周精加工,机械手是用来抓取工件,用刀具来加工这个工件,原来用丝杆+汽缸+吸盘的方式,但吸不稳;还有什么办法来解决吸盘吸不住的问题

网友(点评):
60×10×1请问有100~200斤吗???你可用电磁吸均布。

楼主:
有100-200斤,不过是非金属,用电磁不好吸

网友:
选择一款合适的吸盘,保证真空度、真空流量,玻璃加工可以保证足够的精度。
意大利Pail是一家高级木门OEM工厂,加工时即选择PIAB真空吸盘、真空发生器组件,CNC数控加工。
我也跑过一些玻璃设备工厂,如深圳天圣、中山迪威、中山富山,玻璃的密封效果比木板要好,可以保证抓取稳定性和加工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件是一个长方形的 60*10*1的长方向,四周精加工,机械手是用来抓取工件,用刀具来加工这个工件,原来用 ...

他说的60应该是c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