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 填充不了

楼主(2011-10-08):
CAD突然填充不了,命令行出现“正在分析所选数据…..”和“正在分析内部孤岛……”,就是填充不了,求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论坛以前发过这个贴,自己搜一下。

楼主:
其实也能填充,就是“正在分析所选数据……”时间特别长,非常卡,
补充一下,文件是别人建好导给我的,我试着在旁边花了一个小矩形,填充也是显示“正在分析所选数据……”也一样的卡

网友:
你把图放大了,看看你的每个点是不是连接在一起,是否构成封闭的

网友:
可能是填充区域太小,放大了,由于系统精度问题,有时就填充不了。试一下将填充区域缩到尽可能小,然后再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