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西门子系统和法拉克系统在走G00时特别要注意,

楼主(2011-10-08):
我发现,西门子系统和法拉克系统在走G00时特别要注意,今天就遇到了这种情况,假如说从A到B用G00,西门子走时直接就是已两点之间的距离走,而法拉克就不一样了,它是先走一条与X轴方向成45度的角然后再走一条与X平行的线到B,不知有谁还遇到过这种情况,今天就出了问题了。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可以在系统中设置的,法拉克的就可以。

网友:
             GOO        应该是联动一起走动呀

网友:
我们的设备也是这样的。
不过设备商在培训的时候强调过这个问题,一定要注意,
特别是在阶梯内孔上打孔的时候,最容易出事,
其次是定位和换刀的时候也要小心。

网友:
晕!这个是可以设置的!G00设置为直线插补型定位,走的就是直线;非直线插补型定位,走的就是非直线。

网友:
G00是按各自设定的速度走  相互不影响  而各自速度可以设定  根据你的描述你的x y轴移动速度是一样的 x轴移动距离大于y轴    当然我这说的是法那多系统     西门子我没用过

网友:
这种情况广数 KND也是同样的

网友:
这些G代码走线,设备本身有固定的走线方式,你要注意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