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电机为什么会被烧坏呢?

楼主(2011-10-08):
我公司新购一台液压设备用的是额定功率为15兆帕的齿轮泵,开始使用时温升很快,不久后把高压油管给弄破了。更换高压油管后,以为是压力过高所致,但调下压力后,设备不工作了。再调回压力后温升还是快,最后把电机烧坏,电机是10千瓦的电机,最高转速是1500转。拆下电机看,油泵转子和电机转子都很灵活,无卡阻。请教高手,电机为什么会烧坏了?

网友A:
有堵塞问题没???????????

网友:
液压温度升高过快就应该考虑系统中有无内漏,节流等。泵有无内漏磨损。

但您表述条件不全。不好判断。

网友:
你启动泵时,与之配套设备在油压下动作没

网友:
估计:
1.液压油路的问题。如果电动机是带载荷启动就会启动不了,看看油路的溢流阀位置,空载的时候液压油是不是直接流向油箱,一定是无载启动。
2.流量计算。油管通经是否合理,通经太小也会有影响。
3.功率的选择是否合理。
4.如果要求不高,用齿轮泵足以。
5.联轴器安装是否合理。

网友(点评):
荆州飞哥是液压高手,分析的很全面.

网友(点评):
分析的不错!!受教了

网友:
怎么电气没有过载保护吗?一般电机不会烧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堵塞问题没???????????

液压油不清洁吧还是油温高

网友C:
电器控制没电机过载保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堵塞问题没???????????

谢谢了,估计是电机无过载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压油不清洁吧还是油温高

谢谢了,估计是电机无过载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器控制没电机过载保护吗?

应该有哟,因为设备是台湾的大力加工中心,我想加工中心在设计时应该有过载保护哟。

网友:
楼主把液压原理图和参数发上来才能有针对性的分析

网友:
那你要把相关的资料,如电器原理图找相关有经验的人看看……

网友:
学习了很多,都是高手啊

网友(2011-12-30):
可能是油泵站设计的问题。

网友:
液压系统原理图,发上来就知道了!!!

网友(2012-02-02):
应该是过载了  必须加保护

网友:
买的是山寨液压站,当然会这样了

网友:
我认识一个老板不请液压工程师和电器工程师,自己瞎设计的。样机烧了电机和PLC

网友:
我认识的一个老板,不请液压工程师和电气工程师,自己瞎搞了个液压试验台。结果样机就烧了电机和PLC
请大家对此问题不要回答。

网友:
我认识一个老板,极度吝啬,舍不得花钱请工程师,自己瞎做了一个液压系统,结果样机时烧了电机和PLC
希望大家以后不要理这种帖子了

网友:
一般是带载启动了,或是液力越高也就是过载了.

网友:
既然是新购的,那估计是齿轮泵的问题,应该是配合太紧

网友:
你这个很快是多久呢?1个小时应该是溢流阀溢流产生的温度,如果之内,那就要看看是不是设计有问题!!!

网友:
是否泵的流量和设计时的不符?

网友(2012-03-09):
是不是溢流阀的回油口太小啦啊 !有系统图吗!是不是可以考虑装个水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