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质到HRC26,精加工后氮化后,为何还不太耐磨?

楼主(2011-10-09):
我有一批工件40cr材质,经过调质到HRC26,精加工后氮化后,为何还不太耐磨,工作环境有砂和土和工件接触,工件是轴和套配合件,公差间隙小于0.03,零件是每天大于12小时运转。

网友:
你那工件磨了多少下去了,渗氮要求渗多深,

楼主:
用了三四个月,磨损了近一毫米,个别的,大部分还好

网友:
换材料试下看,氮化钢(40crmov)

网友A:
1mm深了,都超过渗氮层厚度了。你轴是40Cr,那轴套是什么材料?,最好用球墨铸铁或青铜,当然青铜更好,另外是不是可以增加脂润滑结构,同时在两端加装防尘圈。这样寿命应该能延长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m深了,都超过渗氮层厚度了。你轴是40Cr,那轴套是什么材料?,最好用球墨铸铁或青铜,当然青铜更好,另外 ...

套也是40cr,要重选材料,但价格上是行不通的,所选材料价格不能超过30元每套,零件是一个偏心较大的零件,且要线切割外形,加工工序多。

楼主:
毛坯外径80厚45,套外径125厚20需线切割,套偏心55mm

网友:
主要是保证精加工的渗氮层深度均匀……

网友B:
套就搞球铁啊,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套就搞球铁啊,便宜。

如选铸造,但要开模,费用很贵!

网友:
只是个别现象,应该和材料没太大关系,当然用球铁或铜做套肯定效果更好,不过就你这种个别磨损严重的现像,应该是加工或热处理时质量不过关造成的,因为其它的都还好,只有个别磨损严重。

网友:
如果是套子的话,模具费很便宜的,前提是订单量要达到一定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