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POM加工,用什么钻头比较好?

楼主(2011-10-09):
各位朋友,我这里有POM材料需要机加工,具体要求为φ1.9孔,深度为15.5;请问使用什么钻头比较好,以及刀具的参数怎么确定(转速、进给、推力、扭矩等),谢谢!

网友: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财产都比我多,于是我就把这段文字保存在记事本里,每看一贴就复制粘贴一次.顺便帮LZ把贴子顶上去

网友(点评):
你这办法不错,但还是应当多看看发表一些言论。

网友:
这个我可以帮你解决,我事做刀具的,牌子就不在此做广告了。QQ419620499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普通的就行............

网友:
要自己刃磨一下,缠屑很厉害,就是品牌也会照样缠屑,如果不自己改进

网友:
POM的外号又称为赛钢,他的强度非常好  楼主应该做完了把  讲讲  转速、进给、推力、扭矩等

网友:
楼主知道后~~~给个答案~~~~

网友:
我司的钻头是世界顶尖级别的钻头,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钨钢内冷钻头,最小的内冷钻头刃径可以加工到直径0.5mm,其余不带内冷最小能做到直径0.03大,最小精度达到0.002mm,可以根据不同材料的硬度配置不同系列的钻头,还有一系列专门为加工不锈钢设计的钻头,加工效率非常之快,但是我的钻头有个要求就是你所用的机床最好7000转数以上使用效率高,能达到一万多乃至更高的转数最好,加工速度你的想不到(德国品牌)。还有国外刀柄 夹头 拉丁(国产)等数控加工中心刀具,各位网友你们要是遇到直径小 深 材料硬 精度要求高的精密微孔我可以帮你们解决,厂家定制金刚石刀具,QQ2276625805联系方式13510812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