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示中的3勾形状零件怎样加工、焊接?

楼主(2011-10-09):
请教各位,如下图示中的有3个勾子的零件怎样加工?用什么样的焊接方法将两个零件焊接到一起?要求焊接效果如照片中所示。另外,3勾结构的零件客户要求是:3个爪子的弹性要好,撑开后,能轻松回复。。
请教了一些师傅,说抓勾用材料 3Cr13,,不知道是否可以??

网友A:
点焊。 3Cr13弹性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焊。 3Cr13弹性可以。

那 3爪爪勾,用3Cr13做的话,需要做热处理吗,,还是说直接做模具,加工成那样就行了,,之前一直没用过3Cr13这种材料。你说说具体怎么做吗??

网友(点评):
先进行调质处理硬度达到HRC25~30然后再进行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