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改装问题

楼主(2011-10-09):
我公司的加工中心加了个x轴的旋转,改装的师傅把y轴的信号接到这个旋转a轴,行程超500就报警,不知道如何让a轴连续旋转,还有VMC850 加工中心 的FANUC系统支不支持4个信号输出,现在加工中心就没有y轴了,如何实现真正的四轴

网友:
LZ的问题问得我有些晕。X轴是旋转轴?Y轴信号是指反馈还是指令?为什么把Y轴信号接给它?vmc850的系统是什么型号?

网友:
现在这种人太多了,问题都问不清楚

网友:
是不是参数没改啊?要将相应参数改为旋转轴才可以,要不肯定报警。

网友:
先说清楚把Y轴的什么信号接到A轴~~

网友:
你是想加第四轴吗?

网友:
台湾福裕VMC850 加工中心 的FANUC系统直接可以加一个四轴的伺服电机就可以实现4轴功能了

网友:
软限位限制了500的行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