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按比例缩放大小么

楼主(2011-10-09):
可以按比例缩放大小么。下图是轴承座。

网友:
晕不能截张图吗,都是穷人,回答你问题还得扣分晕死
没去下载看,如果是草图,可以按比例放大缩小,跟AUTOCAD雷同

楼主:
如图!! 实体缩放!!要是有这功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 实体缩放!!要是有这功能就好了

有这个功能的。但是你的图要是零件或多实体零件,这样就可以缩放了。

网友:
同意楼下的说法,可以的我以前就这样用过

网友:
有这个功能,你自己好好找找图标。

网友:
4楼 的方法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