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栏网冲孔板怎么加工?

楼主(2011-10-09):
           机器冲压护栏网的冲孔板一般都是三角形和四边形的,但是最近客户需要一种花纹团的冲孔板,这样的冲孔板怎么加工呢?一般的护栏网冲孔板都是下图这样形式的:但是现在需要做鱼鸟花虫的护栏网需要怎么做呢?那么薄的钢板怎么去做呢?钢板很多时候由于花型摆放的不正确会导致生产出来的产品连接效果不好,出现的这样问题需要怎么解决呢?希望大家帮帮忙?
文章转载:http://www.sinasw.com/Publist.asp?second_id=6001

网友:
这是数控冲床冲出来的,速度很快,加工便宜,外面有好多冲圆孔的,

网友(2011-11-10):
请问楼主哪里人  这在我们这不算难事   加我吧
517471437

网友(2011-12-12):
数控冲床。。。。。。。。。。。。。。。

网友:
量大的话可以做套冲孔模具,数量有限的话就采用数控冲床做,速度和效率还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