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3mm,钢球磨削平面

楼主(2011-10-09):
如图示中,直径为3mm的碳化钨球,硬度 1600HV,先要去除部分材料,加工出一平面,怎样加工啊??

网友:
用金刚石砂轮磨出平面。

网友A:
好像硬度很高啊,磨应该没有问题,关键是装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硬度很高啊,磨应该没有问题,关键是装夹。

说的太对了,,主要问题是 装夹啊?? 太小了,,肯定需要做工装了,要保证装夹牢固,要不然磨削时,会有问题的?

网友:
你想让人帮你设计工装夹具?

网友A:
给一个建议,用一块钢板,上面打很多小孔,把钢丸放在小孔里,孔的大小要确保钢丸在下面露出大于磨削的面,这样把钢丸放在小孔里,上面在用一块钢板紧紧的压在钢丸上,那么钢丸我觉得就应该固定死了,把钢板翻过来直接放在平面磨床上磨就OK了。这个工装上的小孔要求较高,且压在上面的钢板粗糙度要大以增加摩擦力防止在磨的时候有钢丸移动,以上纯属个人构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一个建议,用一块钢板,上面打很多小孔,把钢丸放在小孔里,孔的大小要确保钢丸在下面露出大于磨削的面, ...

恩,,应该可以满足要求,主要就是 放钢球的小孔尺寸要做好。。

网友(点评):
它不会滚动吗???

网友:
               线切割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一个建议,用一块钢板,上面打很多小孔,把钢丸放在小孔里,孔的大小要确保钢丸在下面露出大于磨削的面, ...

这个工装感觉把零件没固定好的话,钢球就会转动,磨不成

网友:
亲,见过弹子油杯吗?就那样把弹簧改成螺钉用来夹紧,记着“油杯”要淬火哦

网友:
仔细看了LZ的图纸没有公差要求粗糙度6.3,最好的办法是成型的时候就做出平面,烧结出来就无需再加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