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轴直径10mm,材料屈服强度450MP,这些能不能算出切断它需要的力?

楼主(2011-10-09):
  已知轴直径10mm,材料屈服强度450MP,这些能不能算出切断它需要的力?怎么计算?不能计算的话,还需要哪些条件?请高手指导?在这里先拜谢了!

网友:
公式 切应力t =Q(剪切力)/A(横截面积)     至于切应力和材料屈服强度关系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我们的材料力学好像是跟苏联老大哥学的吧?

网友A:
好像常用材料的需用剪切应力  可以从手册上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常用材料的需用剪切应力  可以从手册上查到

我在手册上出不到啊,只知道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

网友:
真不知道这个抗剪强度是多少,不过以前师傅教的都是按照屈服强度的1.4倍算的。

网友B:
材料的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之间主要是和材料的应变硬化指数相关,指数越高二者相差越大,指数小二者相差较小。
低碳或中碳偏下的合金结构钢,屈服强度/抗拉强度之比一般0.55~0.65;高碳或合金钢的屈服强度/抗拉强度之比可以达到0.8~0.9。
一般估算则以抗拉强度的0.8倍当抗剪强度就可以。
材料屈服强度450MPa,以低碳或中碳钢的可能性比较大,按上述方式估算,抗拉强度大概是750MPa,抗剪强度约是 600MPa。
轴直径10mm,断面积是78.54mm^2 ;  再乘以抗剪强度,可得剪断力为  47124 N  (47.124KN)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的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之间主要是和材料的应变硬化指数相关,指数越高二者相差越大,指数小二者相差较小 ...

真是高人,在下学习了,谢谢,有机会再向您请教。

网友(点评):
在材料力学和设计手册里就可以查得相关的资料。

网友:
切断这个还需要作用力使用面积 www.jntfy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