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板厚5mm.想冲压成形,求助!

楼主(2011-10-09):
如图,板厚5mm.想冲压成形,但是产品中有2mm宽的长缝隙,不知道怎么解决好,有一定的量,希望前辈指点,或者最小缝隙要达到多少,谢谢!

补充内容 (2011-10-10 08:14):
其实只要有一条缝隙便于折弯就可以了,不一定要2mm宽,能不能冲好外形后,线切割,等离子切割,吗?线切割的话速度怎样?

网友:
缝就没办法啰。我想厚度跟宽度要成比例才能冲压。厚度5,宽度2,我想起码要1比1才能冲好吧。

网友A:
5个厚的板缝隙最小5个,如果不能改,在冲压后在线切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个厚的板缝隙最小5个,如果不能改,在冲压后在线切割

冲压的比例是1:1?

宽度与厚度比是1:1?

这个有资料可查么?

thank you!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冲压的比例是1:1?

宽度与厚度比是1:1?

冲压模设计手册里面有

网友:
其实这个件不如直接上激光割,这个长度,如果用冲压的话,估计模具要过W吧?而且那个间隙即使改到5mm,模具的寿命还是很短的,综合比较我觉得用激光割的话成本也不算高。当然如果你的量超过10W当我没说。。。。

网友(点评):
能否冲好外型后,那条缝隙激光切割,不一定要2mm的缝隙,只要有缝隙便于折弯就可以。

网友:
这个产品中的2mm宽的长缝隙,您就甭再想用冲压的工艺。

用冲压的工艺在这个产品的外形也有些问题,并且冲裁力也不低,估计要用200吨以上的冲压机。

网友(点评):
其实只要一条缝隙,便于折弯,

网友(点评):
便于折弯的工艺未必要开缝,冲压相关书籍里有例子说明的。

网友(点评):
这个产品国外目前是激光切割的,产品已经在做,产品外形已确认,不好再改了,就是希望找到好的加工方法,在价格上面有一定优势。

网友(点评):
个人愚见:落料,冲R,切槽加工成本最低,如果要求高点的我建议用激光割好两头,再用剪板机开效率也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5个厚的板缝隙最小5个,如果不能改,在冲压后在线切割

线切割一条缝隙大概需要多少成本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切割一条缝隙大概需要多少成本呀?

批量大我建议用等离子割,线切割自己有就用线切割

网友:
图示不是很清楚哦!上一个立体图看看吧!

网友:
楼主一定要冲好后再割缝,那就上线切割.,不然就激光整体割外形,一次到位.

网友:
这个零件用激光切割比较好。

网友:
赞成激光切割!

网友:
5mm冲压后端面质量比激光切割差很多的,你这个件端面没有质量要求吗?冲压后可以切割的,但效率都很低,需要做个夹具一个一个网上摆再切割,很影响效率,对激光来说,一个一个摆上去切那两条缝,并不比用整张板整体切割有效率。

网友:
楼主既然量大,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了。模具冲出外形之后,批量上线切割,速度质量两不误

网友:
前提:端面没有太大要求且批量很大。
可以批量冲压出来后上线切割。
优点:成本低、效率也还可以。

建议:激光切割。
可以从激光的功率和各个地区的价格差距还有物流做个合理的匹配。也是可以有优势的。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激光切割较好

网友:
应该还有产品折弯图吧?这个缝应该是一个工艺缝,为了便于折弯留的,要看产品是怎么用?有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