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yw1和yw2刀头的区别

楼主(2011-10-09):
说是这俩种刀头是通用的,具体那种更适合干钢件,那种更适合干铸铁呢,有高见的讲讲呗

网友:
YW是做生铁的吧,钢件用YT啊。

网友:
YW1热稳定性较好,能承受一定的冲击载荷,通用性较好。适用于耐热钢,高锰钢,不锈钢等难加工钢材的精加工,也适合一般钢材和铸铁及有色金属的精加工。YW2耐磨性稍次于YW1合金,但使用强度较高,能承受较大的冲击载荷。适用耐热钢,高锰钢,不锈钢及高级合金钢等难加工钢材的精加工,半精加工,也适于一般钢材和铸铁及有色金属的加工。

网友:
简单说一下:yw刀试合车特属材料,yw2适合量大用yw1适合量小用【精车】。

网友(点评):
简单说一下:yw适合车特殊材料……

网友:
不锈钢精加工和半精加工用!

网友:
简单地说 YW1更脆一点 不适于断续车削 车铸铁或者较硬钢件的精车 W2抗冲击好点但是没W1锋利

网友:
前面几个老师说的有点文明。我买刀头的时候,曾经町销售员说过:以为YW1适合锻打钢料,YW2适合铸钢等铸件。
这样解释大家都看的懂

网友(2011-11-22):
W2通用刀头  更适合碳钢   T14用在A3材料时间更长   至于不锈钢用304举例  W1  W2简直是扯淡    不锈钢粗车用G6或者G8     精刀用T726      你试过就知道   如果是钛合金    用G3绝对OK     高速钢用YS8      这是我好几年试出来的

网友:
铸铁用YG类和YT类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