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卧车加工出来的端面是向里凹的?

楼主(2011-10-09):
为什么卧车加工出来的端面中心是向里凹的?有人说中心凸出来的端面竖不起来,求高手指教。

网友:
      一般工件没夹紧吧!

网友:
去看数控车床装配的国家标准就知道了~~

网友:
车床要求就是向里凹
有要求
具体在多大范围就不清楚了

网友A:
国家标准规定允许向内凹,不允许凸出的。主要是从装配等方面考虑,想要允许凸出的,调一下垂直度就可以了。

网友:
车床的很多几何项在精度范围内要求有是方向性的。比如导轨的扭曲方向,尾座套筒的里勾与外撇,主轴的抬头与低头等。

网友:
国家标准要求内凹,在机床装配时大拖板与床身垂直度要求大于90度,使车工件端面成为凹面。便于工件装配。

网友:
微量凹,这个是机床检验标准允许的。原因:端面配合接触好,另是机床磨损后端面凹面向平面转好。

网友:
中拖板与主轴不垂直就会车成内凹的端面。

网友:
如果相差太多怎么办?

网友:
用百分表打下卡盘试试

网友(2011-11-13):
一般不会相差太多!如果多了那就是机床安装调试的问题了

网友B:
刀重中心向外走刀,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重中心向外走刀,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不是这样的,卧车在制造的时候主轴跟X轴不是垂直的,所以车出来的端面是向里凹的。

网友C:
就是要凹的,100mm,可能是凹0.015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要凹的,100mm,可能是凹0.015mm

现在知道凹是国家的规定,但还是不清楚为什么一定要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家标准规定允许向内凹,不允许凸出的。主要是从装配等方面考虑,想要允许凸出的,调一下垂直度就可以了。

请问大侠知道不为什么国家规定要向里凹的吗?

网友A:
我的个人理解:
1、端面向内凹,外圆处的接触面积大,不会影响装配、使用。
2、切削时切削力是向凸的方向的,当刀具有磨损致使切削抗力大时,会使端面外凸,机床初始为内凹也是一种预防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个人理解:
1、端面向内凹,外圆处的接触面积大,不会影响装配、使用。
2、切削时切削力是向凸的方向 ...

谢谢,第二点还是有点不明白。

网友A:
第二点的意思:实际切削时,切削力造成的系统变形是会导致加工的端面向外凸的,所以机床提前做成向内凹的

网友:
原因有很多吧具体要看你怎么操作,人的问题占多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点的意思:实际切削时,切削力造成的系统变形是会导致加工的端面向外凸的,所以机床提前做成向内凹的

虽然实际切削时,切削力会使加工面的端面向外凸,但是端面凸的不会太明显。只要机床稍微调整向内凹(尺寸不要太大)也可以让端面平整,但是国标是300mm直径的端面上向里凹0.025mm。哎,还是按着国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