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车内圆车内圆时,表面光洁度不好

楼主(2011-10-09):
我厂有一台CAK6163Di车床,加工时,车外圆,车端面都没问题,但是车内圆时,表面光洁度不好,而且尺寸100mm之内相差10多丝。调整了斜铁都没有用,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教各位师傅,问题出在哪?先谢谢了!

网友:
至少要知道孔是多大的,什么材质,要求多少,什么条件都没有,不好回答!

网友:
可能是内孔刀没有夹牢

网友:
这机床用的时间不短了吧?导轨的精度怎么样了?一般这种问题出现在老设备上。

网友(点评):
2003年的机床。导轨精度应该还好。

网友(点评):
03年到现在也七八年了,按使用年限来说也该大修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