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内螺纹,出现波浪一样的颤刀纹

楼主(2011-10-09):
请教:我在厂里遇到数控车内螺纹时,螺纹上出现波浪一样的颤刀纹(工件为套管悬挂器,长50cm左右),将主轴转速由100降到56才好些,主轴转速减小,那切削速度不是也减小了吗?可我在翻看KORLOY的刀具书时,上面的车螺纹加工技术指南却说“螺纹表面质量差”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切削速度太低,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这些颤刀纹、乱刀纹什么的除了减小主轴转速还有什么好办法呢?如果是机床刚性问题那就没办法了吧?

网友:
刀具的中心高有没对好,

楼主:
对好了,之前同一个程序在其它两台数控车床上干的都没问题

楼主:
这台数控车床连续干的5个全有颤刀纹

网友A:
那你有没检查一下刀杆,如果不是机床刚性问题,也有可能是刀杆刚性不好,再不夹中心夹试试吧

楼主:
谢谢,我把刀杆往后缩了10mm,主轴转速可以提高到8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有没检查一下刀杆,如果不是机床刚性问题,也有可能是刀杆刚性不好,再不夹中心夹试试吧

非常感谢,我把刀杆往后缩了10mm,主轴转速可以提高到8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把刀杆往后缩了10mm,主轴转速可以提高到80了

呵呵 !~!~加油离100没有多远了

网友:
刀杆刚性问题,还有你在数控程序上也可以做改进,每一刀的吃刀量也可以优化,我也是做这个的有空可以探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