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液压马达本身就存在内泄漏的?

楼主(2011-10-09):
为什么说液压马达本身就存在内泄漏的?有点不怎么懂喔  。
请赐教了~

网友A:
液压马达将压力能转化成机械能(扭矩)输出,不论何种形式马达,都存在密封腔,将高低压分开,运动部件靠的是间隙密封,有间隙才能运动,有了间隙就存在内泄漏

网友(点评):
分析得很好!!

网友(点评):
一语点破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算是懂了

网友:
2楼表达很具体透彻!顶你!

网友:
我想请教适当的密封是不是也是为了起到内部元件润滑的效果啊?

网友(点评):
密封主要为了提高马达容积效率

网友B:
学习了,自己就是在液压厂工作,但是不懂。

网友(点评):
去测试台看,能学到更多

网友:
液压马达有多种的多少会漏一点如果是齿轮泵的话啊就更严重

网友:
只要是有相对运动的部件,多存在间隙。在有压力差的情况下,有间隙就会有泄漏。不管你有没有密封,泄漏大小的量不同,在不在允许范围之内而已。

网友:
泵子是靠机械密封的,在机械密封的情况下不论什么件都是会有泄漏的,我个人观点啊

网友:
呵呵 很经典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自己就是在液压厂工作,但是不懂。

谢谢你,有机会向您当面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压马达将压力能转化成机械能(扭矩)输出,不论何种形式马达,都存在密封腔,将高低压分开,运动部件靠的 ...

行星液压马达?活塞用O型圈密封,不是填料密封了吗?这个麻烦介绍一下。不会是配油盘那泄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