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京第一机床厂B1-400K 立式铣床的一个问题,请教一下懂的朋友。

楼主(2011-10-09):
机床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升降噪音大,请高手分析一下有几种原因,谢谢!

网友A:
1、丝杆螺母已经坏了
2、丝杆与导轨不平行
3、润滑不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丝杆螺母已经坏了
2、丝杆与导轨不平行
3、润滑不到位

谢谢,希望能保持联系

网友:
哪里的噪音比如电机还是进给变速箱,好判断一些。

网友:
                  路 过 学 习 学 习

网友:
如果单一的就是升降的噪音大,那可能是升降丝杠和升降有关的齿轮组、轴承。最好赶快确认一下,如果是丝杠、丝母损坏的话,工作台滑落的风险很大。注意安全!

网友(2017-10-15):
大神,能帮我照一个内部接触器的接线照片吗,我有一个接触器忘记怎么接了,电气图也没有。QQ 419173765  微信1521012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