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件校直问题

楼主(2011-10-09):
偶然在坛子里看到校直工件问题,有个疑问请教:大家在加工中校直工件一般采用什么办法?手动还是上校直机?采购回来的细棒料是不是都应该校一下?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简单的办法是手动,上普通压力机校直,专业点的直接上校直机。校直机也有手动和自动的区分。至于采购回来的棒料根据棒料的精度和工艺要求选择是否要校直。

网友:
一般情况尽量不要校直,加工出来的轴弯度小。有机械校直【方便,快】,压力机【校大轴】,车床校【校小轴】,气焊校                       1784315423@qq,com

网友(点评):
呵呵,原来原来还那么多讲究,车床校小轴是不是卡盘夹住打表手敲打的校?

网友:
运输中要小心并使用科学方法固定材料,根据使用精度确定是否矫正

网友:
【车床校小轴】当毛坯弯时,让工件高点冲下凹向上,在高点下面垫紧木托块,用锤头砸低点。【适合30园以下】

网友(2011-11-27):
我们公司用的是自动校直机,还不错,0.08mm以内,单件1分钟内即可

网友:
不是很长的轴就没有那个必要了,一般外径都有余量了。

网友:
要求不高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采用手动,最好的采用校正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