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决定压力的讨论

楼主(2011-10-10):
    书上写得比较笼统,就一句话:负载决定压力。懂的高手就不用看该贴了,致分不清压力如何调节的新手。
    我想补充说明,应该是:泵的出油口以外的最低负载决定压力。“泵的出油口以外”,意味着广义负载,不是特指执行器驱动的负载,泵出来的油液能去到的任何元件都算是负载,如包括常规的执行器负载,蓄能器,溢流阀,M型中位机能的换向阀,旁路节流的节流阀,还应包括变量泵本身的压力调节机构,等等。最低负载,就是看上述广义负载里面,压力低的,油液优先通过。
    举个简单的例子:定量泵,溢流阀,不计压降的换向阀,+液压缸顶一个驱动力相当于10MPa的水平移动的重物,假设只需克服恒定摩擦力(动静摩擦差别忽略),粘性阻力不算,也就是10MPa就能推动,并且是恒力就够了。1阶段,溢流阀从全松开开始调,会从最低调定压力起步(如6bar)升压,在低于10MPa的时候,最低负载是溢流阀,而不是推不动的重物,压力由溢流阀决定。2阶段,当溢流阀的调压能力调到10MPa以上,这时最低负载就是重物,此时系统压力就是10MPa,而溢流阀的“潜在”调压能力,比如调节到15MPa,但压力不由他来决定。3阶段,直到缸运动到头不能动了,油液充不进去缸里面(理论上只要不爆缸爆管,密封不坏,压力能充很高,比如100MPa),这时最低负载又变成溢流阀,压力才由10MPa上升为15MPa。
    愚见,欢迎讨论

网友A:
这句话很普通啊就是液压系统的负载决定压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句话很普通啊就是液压系统的负载决定压力吗

正因为讲得太笼统,所以很多人会搞不清楚究竟什么是负载,什么决定压力

网友:
如果不知道“帕斯克”原理,那就不要搞液压了。

网友B:
本人认为这句话应该是指的液压特性,而不是把液压的所有附属都算在内。液压千斤顶最直白的道理,不知这样理解对否?

网友:
讲的好啊。

网友:
不是还有句“流量决定速度”,不知道当负载很大是,这句话还成立不,呵呵。大家可以验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认为这句话应该是指的液压特性,而不是把液压的所有附属都算在内。液压千斤顶最直白的道理,不知这样理 ...

  如果千斤顶手动泵出口加一个溢流阀调定到5MPa,而重物需要7MPa才能顶升。这时手动泵出口压力应该是多少呢?如果不把所有液压件都算在内,油往哪流动都不知道的。这时候,溢流阀就成为了手动泵的负载,做功全变成热能。真正需要对他做功的重物负载却没有参与到液压功率传递的过程中。如果手动泵有泄漏,用最快的速度打油,也只能使得泵出口压力最高到4MPa,这时候,重物、溢流阀都不参与到液压系统的功率传递中,这时负载变成了泵泄漏的节流流道。
    所谓负载,我的观点是只要消耗功率的都能认为是负载,是广义负载,要把整个系统都考虑到,而不是只盯着执行器驱动的负载,或者溢流阀之类的就够了,只不过我们通常只关注液压系统对执行器负载做了多少功,而不去关注液压系统的内部。
   如果只是教科书简单的一句“负载决定压力”,那么上述例子,重物负载和溢流阀都没有油液流动或者通过,也就是没有参与功率消耗,他们如何决定压力?决定压力的是消耗了功率的泄漏流道。要是泄漏流道再大一点,泄漏更厉害,压力就更低,这个流道才“决定压力”。

网友:
负载是个很广阔的含义,假如压力的出口为0,那这个压力系统就建立不起来,所以压力是有外负载决定的!至于压力的大小理论上市可以无穷大,实际就不用说了,不可能会是无穷大!!

网友:
呵呵  还是感谢楼主的讨论

网友C:
我怎么觉得楼主有点书生气,有负载才有压力,比如10MPa的泵打出的压力和泵无关,只和泵带的实时负载有关。

网友:
说的很通俗....................

网友:
虽然很简单,但是说的很好,赞一个!

网友:
简单易懂,谢谢楼主。

网友:
恩,支持一下,同意楼主观点,负载不完全只局限于执行器,各类阀口,管道等均可视为负载,甚至流量不足时,压力下降也可用这个解释,但好像实际应用意义不大,呵呵~

网友D:
“帕斯克”原理,指明了液压负载决定压力,是指的在同截面积的情况下,负载与压强(液压称的压力)大!将原理用在实际上的系统中存在的泄漏和调压(溢流)上来说负载与压力的关系,那按他来这来说,泵出来如不封闭系统,有压力吗?还说什么负载呀?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帕斯克”原理,指明了液压负载决定压力,是指的在同截面积的情况下,负载与压强(液压称的压力)大!将原理 ...

    谁告诉你要用帕斯卡原理了(再说,帕斯卡原理是静压密闭容器的压强向各个方向等值传递的描述,到你这成为应用型的面积描述法了)?帕斯卡原理仅仅适用于静压系统,局限性这么大的原理我一般不用的。不封死的容腔当然可以产生压力了,请看容腔压力动态方程,dp/dt=流量差影响+压缩性变化影响+容腔体积变化影响,只要流入某个指定容器,而且不一定要封死,的流量差为正,便可建立压力。比如仅仅是泵+溢流阀,一开始不溢流,泵出来流量使流量差为正,使得压力升高,也有一部分流量用于贡献油液压缩,容腔变化也有一点,视情况忽略;直到压力升高到溢流压力,有流量从溢流阀走,对于泵出口的容腔,此时流量差为零,dp/dt=0,压力不变维持在调定压力附近。以上分析过程就没有使用帕斯卡原理。
    还有,我写这个帖子是给不懂的人看得,很多初学者搞不懂系统压力为什么不由溢流阀调定的原因,不是写给你们这些“高手”来嘲笑的。如果这就是这个机械社区的文化,我只能不在众位“高手”面前献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觉得楼主有点书生气,有负载才有压力,比如10MPa的泵打出的压力和泵无关,只和泵带的实时负载有关。

负载比如是重力负载,需要15MPa才能举升的情况下,现在重物和液压缸在行程最底部,10MPa的调定压力泵,你说系统压力应该是多少?这时你要说和泵带的实时负载有关也行,因为带不动负载也有由负载决定的。

网友:
LZ说的是理想状态,你偏要说泄露、变形,那就不好说了!

网友:
这个贴子不错,对我们初学者来说,分析得很到位。感谢楼主!

网友:
路过,学习中,多液压这块十分的感兴趣。

网友(2011-11-22):
没想这么深,感觉好有深度啊

网友:
楼主理解的已经很好了,泵不知道打多少压力,负载限制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和各位老师傅的分析

网友(2014-09-01):
(不计沿途压力损失)假如泵的边上并联溢流阀(调到15MPa),要推动10MPa的重物,请问泵的出口压力是多少???泵的出口压力是10MPa么??

网友(2015-02-09):
压力是被动产生的,就和弹簧一下,一挂在那里在忽略重力的情况下弹簧力为0;只有你在挂重物后他才变形产生弹力

本人愚见忘指教

网友:
书中说的对,但是一句话的表述太笼统,没接触过实际的人可能不易理解,楼主的说法就浅显易懂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