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分轴承座的加工工艺,请教

楼主(2011-10-10):
加工与轴承外圈装配公差

网友:
加工的孔与轴承外圈配合,公差为+0.03就可以了。但要视轴承的规格不同而不同了。

网友:
金属切削手册上面详细的介绍,我们厂加工的轴承孔一般是0.015;-0.005,不过只有二三种规格,不同规格,不同设备上的轴承孔,它的公差带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如果是正公差,会不会跑外圈呀?( {. W, C+ u* a. f;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