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滚珠轴承,可否这样做?

楼主(2011-10-10):
能否把轴的某一段加工成滚珠轴承内圈的精度 , 然后把滚珠轴承的内圈不要 , 直接套到轴上去?

请教,谢谢!

网友:
楼主可知 内圈滚道 需要达到的标准是如何?

去查查轴承样本里的说明,或查看设计手册。

网友:
就算以上满足了但对轴的磨损较大加工精度下降拆装的问题。想法很好

网友:
短时间能够满足要求,但是寿命不长。
轴承受压力的面积变小,点接触变多,存在内圈时是面接触。而且还是非标件,成本上说不过去。
一般轴承材料与轴的材料不一样,轴承的表面精度、耐磨性、硬度都与轴不一样,其中轴承还有一定的热处理工艺,保证了一定的寿命要求。
但是LZ这个想法是不错的,可以考虑在长轴上,多点支撑的轴上,在轴的中间部分使用这种设计不错,但需要解决内圈所能达到的要求。

网友(点评):
600算不算长轴?

网友(点评):
600当然是长轴了,200就已经不短了,加工起来就不容易了。

网友(点评):
是长轴,想法很好,就是加工相当不易……

网友(点评):
貌似长短轴的设定还跟轴的直径有关,是一个比例决定的。

网友:
轴承的内圈是经过淬火后精磨的,而且要和滚珠有配合,自己做代价太大了吧。

网友(点评):
代价何止是大,有些时候根本就做不出来,要做这样的东东,机器设备要跟上,那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啊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

网友:
滚针轴承可以这样用,滚珠轴承就不可取了,滚道精度高也不好加工!

网友:
楼主一定是没有搞过轴承的生产,不知道内圈换成轴之后的加工难度有多大,可以借鉴一下水泵轴承,从成本考虑一下问题。

还有,单个轴承其实很便宜,大量的标准件,一旦内圈成了轴,就不是标准件了,如果坏了,你到哪里去买?

你知道标准件和非标的价格相差多少吗?

网友:
而且轴一旦挖了一个滚道之后,应力往往集中在那里,这个轴就比较容易断掉。

后果很严重啊!!!!

网友:
完全没得必要搞这复杂啊,结果也不理想啊。不建议这样弄

网友:
用三油契或五油契轴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