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对角接触球轴承发热的诡异事件

楼主(2011-10-10):
各位大侠,小弟遇到了一个轴承发热的问题,希望各位可以给出出主意

1.问题描述:
应用于坑道污水泵的7324BCBM轴承发热。经多次检查、拆装,轴承依然发热(两个半小时温度升至100℃左右)。

2.轴承布置及配合:
定位端--------两套7324BCBM轴承背对背安装,与轴承座为小间隙配合(J6),且轴承外圈与端盖之间留有20-260um的轴向间隙(图片见下面)。
非定位端-----一套NU324ECM,与轴承座间隙配合

3.应用参数:
转速----1493rpm
轴向载荷----11.8KN
径向载荷----6.378KN(定位端同时承受轴向力和径向力,非定位端只承受径向力)
工作温度----70至80℃
润滑方式:46#油   油浴润滑  (定位端和非定位端的润滑油是相连通的)
此泵体采用电机驱动,弹性联轴器连接

4.处理进程:
     到达客户现场,发现非定位端轴承侧润滑油内存在大量保持架上掉落的铜屑,客户更换了钢保持架的CRB轴承NU324ECJ,测试轴承依然发热,且是定位端轴承先发热,而后非定位端轴承发热。
     经过和客户沟通,现在对轴承发热可能的原因总结如下:
1.)润滑油内存在杂质或选型错误
2.)客户选用的CB组游隙太小
3.)零件存在尺寸、精度超差
4.)主轴、叶轮动平衡存在问题

5.存在的疑问:
     (1)客户选用的46#润滑油是否适用于此种工况?
     (2)此种工况客户选用的CB组游隙是否合适?
     (3)定位端轴承外圈与座孔采用J6的小间隙配合,且外圈与端盖之间存在20-260um的轴向间隙,这是否必要?我个人认为此处应该使用紧配合,且没有必要留20-260um轴向间隙,外圈应该压紧。请指教
     (4)是否还存在其他引起轴承高温的原因?

补充内容 (2011-10-19 15:51):
1.客户之前生产过该型号的泵,用的也是SKF7324BCBM轴承,没有出现问题。
而今年生产的泵成批出现问题。
2.现在本人一直在考虑选用CB游隙组的配对轴承合不合适,会不会造成有一个。现在想改用带预紧的轴承,不知可好

补充内容 (2011-11-17 16:43):
最新进展:定位端采用了四点角接触球轴承+圆柱滚子轴承的配置,非定位端还采用原来的圆柱滚子轴承。实验结果是:温度最后稳定住了,但是还是有点高,轴承温度估计要在80-90℃左右。
 小弟想听听大家对此诡异时间的看法?为甚温度会这么高?正常温度应该在50-60度左右才对呀?

网友A:
“... ...
径向载荷----6.378KN(定位端同时承受轴向力和径向力,非定位端只承受径向力)
... ...”

问题应该在这儿——轴向力。

请问轴向力是交变的呢还是恒向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径向载荷----6.378KN(定位端同时承受轴向力和径向力,非定位端只承受径向力)
... ...”

轴向力是恒定的,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向力是恒定的,呵呵!

“轴向载荷----11.8KN
向载荷----6.378KN”

虽然没有给出轴向力方向,但是可以肯定,有一个角轴承要承受全部的11.8KN轴向力,而且,它还要承受6.378KN径向力的一部分。磨损最厉害的是它、发热的也是它。

把这个位置的轴承换成能承受相应载荷的轴承试试看。

.

网友(点评):
就算是轴向力和径向力均有一个角接触球轴承来承受,也没有超出该轴承的承载能力。

网友B:
单面轴向负荷用成对角接触轴承不合适。

网友(点评):
设备启动的时候会有一个反向的轴向力,设备正常运转时是上面提到的11.8KN的轴向力。采用两个ACBB轴承配对使用就是为了承受双向的轴向力。

网友(点评):
另外选用TRB轴承的话 个人认为没有必要。因为轴承才承受11.8KN的轴向力,属于轻负荷。ACBB轴承足以承受。而且换用TRB轴承也会增加摩擦。所以我认为不用换TRB,呵呵! 个人观点,请指教!

网友(点评):
彭老师,角接触背对背或面对面配置,如果轴向负荷是单方向的,用弹簧把工作游隙调整到零是否可行?

网友:
检查装配好后的角接触轴承轴向游隙。
检查轴承孔、轴的同心度。
弄干净点。
再看看有啥问题么

参照型号:7324BCBM轴承
品牌:SKF     系列:角接触球轴承
新型号:      旧型号:
内径:120 mm    外径:260 mm    厚度:55 mm
极限转速:3200 r/min    参考转速:3000 r/min
额定动负荷:238000 N   额定静负荷:25000
描述:SKF品牌 单列角接触球轴承。

网友:
       看8#楼黄金大侠给出的轴承参数,用这样的轴承可以达到这样泵体的使用要求,单个轴承额定转速3000转,对装后转速3000RPMX0.7=2100RPM,在使用的合理范围内;载荷的话有2倍安全系数也可以了。
      个人认为有两个原因,一个跟轴承选用的接触角也有关,轴向力过大的话轴承可以选用25度接触角的背对背轴承。另一个跟安装和加工精度有关,掉铜屑历害,说明轴承转动工况很差(也可能是轴承质量差),有很大不规则冲击或振动,转动不规则,不过也可能是轴承高发热损坏后才磨擦产生的铜屑,这个楼主要具体分析。楼主讲轴承外圈与轴座孔是J6配合,也是合适的,外圈微间隙,内圈过渡配合不该有什么问题。楼主安装时要实际测量一下尺寸,在不在公差范围,圆度也很重要;还有就是角接触球轴承外圈固定起来,不要做游动,不留间隙,轴发热后,轴会往支撑端伸长,对固定端没影响。反而是你工作在大载荷情况下,固定端角接触轴承有间隙导致大振动,轴承转动失稳。
如果这样做的还有问题,那你换一对圆锥滚子轴承试一下,也可以改变一下润滑方式,用脂润滑,不用油润滑。

网友(点评):
25度接触角的轴承所能承受的轴向力更小啊

网友(点评):
角度越大,可承受轴向力越大,这个问题也想不通吗?丝杆用的都是接触角40度的B系列的

网友(点评):
B角是最大的了,但不太适合高转速,高速连续运转一般都是用25度接触角的,40度的只适合滚珠丝杆,如果因为轴向受力过大的话可以用3个装25度的轴承,受力轴向用两个串联

网友:
强烈建议检查一下轴承的精度,尤其是游隙值是否是在设计范围内。

游隙值很重要,很多问题都是这个引起的。

网友:
看型号好像是SKF的轴承,是不是轴承是水货。

网友(点评):
绝对正品,我家就是卖SKF的,而且是授权经销商,呵呵!

网友:
是否同轴,孔和轴都需要检查一下。

网友(点评):
同轴度检查过了,合格!

网友:
你的主要的力来自轴向力。我建议你换轴承:一种用推力轴承与深沟球轴承组合,另一种改换成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点评):
非定位端的CRB轴承我感觉可以换成DGBB轴承,因为它所承受的径向力很小。定位端的ACBB轴承我认为没有必要换,因为它承受的轴向力也小。

网友:
呵呵呵。。。我也是乱说和哟,信不信由你哦
要改就改那两个在一起的轴承的一头的轴承(定位轴承)
另一头没事就不要改了。

网友:
1、背对背的话轴承外圈应该固定,不留间隙
2、选择大接触角的型号

网友(点评):
B角还不够大吗?还有比B角大的ACBB轴承吗?

网友:
如果选型、安装都没有问题的话,要考虑一下润滑。以前遇到过一次,换了油后就不发热了,

网友(点评):
我也在考虑这一点,呵呵呵!我算过46号油在此工况下的粘度,很合适。但是到底工厂采购买的油何不合格,还需要检验。

网友:
佩服的顶。(什么!?不许灌水?我是很有诚意的...)

网友:
谁设计的轴承配置,外行了吧。
角接触球轴承,成对安装,没问题,内外圈必须全部固定,不可以轴向移动。这里还留个轴向间隙,外圈配合又是间隙,轴承会跑外圈的,也不能很好的承受轴向力。
非固定端使用NU轴承,很好,内外圈用过盈配合吧,用间隙也会有问题的。

网友(点评):
狐飞大侠所言极是!

网友(点评):
狐飞大侠所言极是!

网友:
哈哈,角接触轴承的内外圈端面不是一个平面,一般外圈端面略凸,所以,两轴承叠在一起经锁母一锁紧,已经造成轴向应力过大了。楼主不妨在两轴承内圈间加垫片试试看。个人看法。

网友(点评):
7324BCBM是SKF的通用配组轴承,任意两盘轴承以任意方式组合,得到的游隙就是CB组的游隙。不需要调整,更不需要加垫,呵呵!

网友(点评):
点评对轴承还是很了解的,这里最好还是不要用通用配对型,用背对背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面轴向负荷用成对角接触轴承不合适。

请教前辈前辈,左端如果改为单列圆锥滚子轴承可以吗?
但是好像圆锥滚子轴承几乎都成对使用!

网友B:
keyi

引用 网友C:
请教前辈前辈,左端如果改为单列圆锥滚子轴承可以吗?
但是好像圆锥滚子轴承几乎都成对使用!

成对使用是为了承受轴向的双向负荷。
单面的轴向负荷,只用一个单列圆锥滚子轴承没有什么不可以。
另外,成对的角接触轴承,应该都有预紧,只能在轴向不大于预紧力情况下使用。

网友(点评):
请问彭老师,为什么轴向力不能大于预紧力?

网友(点评):
理论上预紧力与外加轴向力相等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对使用是为了承受轴向的双向负荷。
单面的轴向负荷,只用一个单列圆锥滚子轴承没有什么不可以。
另外 ...

谢谢前辈指点。见识得少,按道理也也猜想可以这样做,就是有点畏首畏尾。

楼主:
现在本人一直怀疑是轴承轴向游隙在作怪
我粗略的计算了一下,轴承在运行起来以后,轴向游隙是增加的的,增加量大概在1.5um左右,而且该轴承组在运行起来以后,只承受单向的轴向力。所以两盘角接触球轴承之中,有一盘肯定是不受力的,其滚动体在内外圈滚道之间做无规则运动,很可能造成打滑升温。
不知各位是否同意此种观点?

网友(点评):
有此可能,这个也是比较接近我的想法的,固定端轴承外圈是不应该留间隙的

网友(点评):
严重支持这个观点,固定端外圈端面留间隙是严重错误的!

网友:
那图应该不是你的设计图吧,把设计图贴出来看下是否有问题? 你的润滑油是如何流通的,有冷却润滑油的装置不,润滑油循环不冷却,4点接触不烧才怪

看看我们的结构,双向轴向力:

网友(点评):
设备使用的是油浴润滑,没有循环冷却装置

网友(点评):
本楼的图挺好,但不适合这里,这里还是用背对背受力才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前辈前辈,左端如果改为单列圆锥滚子轴承可以吗?
但是好像圆锥滚子轴承几乎都成对使用!

2边都有轴向力的话要配对使用,而且用圆锥滚子轴承比4点接触轴承便宜的多,且耐磨

网友(点评):
7324BCBM不是四点接触球轴承,是角接触球轴承。其实这个地方用四点接触球轴承个人感觉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只用一个就足够了

楼主:
事情有了新的进展,现在经过仔细观察和测量,发现是承受轴向力的那盘角接触球轴承先发热。由此可以排除轴承打滑这一原因。
承受轴向负荷的轴承先热,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1、轴向载荷过大2、润滑不良

现在我一直在考虑是不是润滑不良引起的。

网友(点评):
一定要用油润滑吗?我觉得低速时,脂润更加好,用耐高温的航空润滑脂

网友(点评):
脂润滑散热性能不好

网友:
我和楼主是同行,我们的货有问题,国内很难能买到真货了

网友(点评):
找授权经销商呀

网友:
对于这个还不是太懂,学些下

楼主(2011-11-17):
最新进展:定位端采用了四点角接触球轴承+圆柱滚子轴承的配置,非定位端还采用原来的圆柱滚子轴承。实验结果是:温度最后稳定住了,但是还是有点高,轴承温度估计要在80-90℃左右。
小弟想听听大家对此诡异时间的看法?为甚温度会这么高?正常温度应该在50-60度左右才对呀?

网友:
飘过,来凑凑热闹。呵呵

网友:
你留間隙的位置不需要間隙軸承改向,順便查一下是不是可自由組合的規格.問題的原因是軸向預壓不對

网友:
是安装问题,,,,,,,,

网友(点评):
能具体点吗?

网友:
设计没有问题,我们两端都用角接触轴承都可以。
1、建议检查零件的精度。
2、检查轴承内孔的配合、轴承外径的配合。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一直在关注呢。我的问题主要还是轴承买假了。但是长轴扰动当时是一个原因,轴的刚度和齿轮配对不符合要求,轴的硬度也不行。但是这个不是全部原因,所以很诡异。
继续关注。

网友(2011-12-18):
你说用四点接触球代替,应该说性能会下降啊。

网友:
受力轴承先发热说明轴向力比较大,很可能是因为泵的轴向力平衡不好造成的,还 有可以换一下32号的润滑油试一下

网友:
还有就是看一下,泵的轴向力是如何平衡的,看泵的平衡孔有没有问题

网友:
1.两套角接触轴承,买的是不是成对轴承?如果不是,那么必须在两套轴承中间
  加内圈和外圈的隔圈,并且研磨调整轴承的凸出量(轴向游隙)。

2.轴承外圈和内圈端面必须锁死,不能够有间隙。
  如果不锁死,成对轴承也没用,呵呵。
  你说要有间隙,这是最大的错误。

3.轴承外圈端面不能够用弹性挡圈定位,必须有轴肩。

至于原因,慢慢想吧!
最基础的都不理解,能够设计,够厉害的!!!

网友(点评):
兄弟,话说的太死了。第1点,不一定非得用隔圈;第3点,轴承外圈当然可以用弹性挡圈定位。

网友(2014-06-23):
楼上各位前辈说的很有道理,虽说事隔3年,想必楼主早已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我还是想谈谈我的看法:关于轴承润滑方式。
楼主采用的是油谷润滑,一方面油谷润滑一般dn<10的5次方,这里dn=1500x120=1.8X10的5次方,已经超出适用范围了。
另一方面,水平轴布置,油面高度在下部滚动体一半的地方,不知道楼主轴承中间的轴上安装的是齿轮还是其他零部件,如果其外径超过轴承外径太多,在转动过程中会无谓增加能耗,油温也会随着上升,
楼主的载荷不大,润滑脂是一个选择。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角接触球轴承外圈与端盖为何要留20μm-260μm的间隙?
楼主留间隙肯定有自己的道理,但我实在想不出为什么,还请楼主赐教,谢谢!

网友(2018-08-14):
角接触轴承不应留有间隙。运转起来轴向冲击。引起发热早期失效。看结构另一端已经可以补偿热收缩了。

网友:
从发热时间上看,我认为润滑不畅可能性更大

网友:
楼主把解决方法说说看

网友:
检查装配高,然后判别轴向预紧有没有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