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的定位销钉公差是+0.01还是-0.01mm ?

楼主(2011-10-10):
我的问题是标准的定位销钉公差是+0.01还是-0.01mm,哪位大侠能给个国标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
定位一般用的是圆锥销  国标号 GB/T 117-2000  配合公差是基轴制的  我看了一下  销本身是h10  也就是说是负的  具体是不是0.01 要看销大小而定

网友:
《现代夹具设计手册》这个里面有,但我没有找到

网友:
任何的公差都要根据具体尺寸来说,不可能10和100的公差是一个,当然说的数据有点大,只是打个比方。

公差代号是可以给出的。

网友:
这个标准看一下吧。

里面给的常用公差代号h10,

也有其他公差的。

楼主:
谢谢各位好心帮忙,我是CNC夹具上用的,一般就4到10mm的圆柱销,所以想问问公差是怎么给的。

网友:
应该根据销的规格查询公差,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2018-04-26):
这个可以有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