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出问题了

楼主(2011-10-10):
请教,我的solidworks2010昨天用得还挺好,今天就不能打开了,并且还出现下面提示,有没有能吧帮忙解决的?急

网友:
不好意思!用了挺久的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等待高手!

网友:
修复或者卸载重装一下就好了

网友:
支持楼上、、、、、、、、卸载重装、~!

网友:
可能是你的证书没有加载

网友:
卸了重装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再破解一次试试

楼主:
我已经卸了重装了好几遍了,都不成功,从昨天弄到今天,我自己就快崩溃了....

网友:
再重新运行破解文件看看。

网友(2011-12-01):
实在不行,系统重装之后再装,以前碰到过,先试试修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