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见过,泵在工作中大幅振动、摆动弄坏泵的?汇集案例图片,讨论!

楼主(2011-10-10):
还是前番萨奥泵崩裂的问题,这里再次去工地上拍了事故照片回来了。发现螺栓是受到了剪切力被破坏的
新泵与旧泵的破损断面近似,但是还是存在一定的区别
新安装上去后的整体效果,及发动机型号
此问题,发出来是希望大家都能踊跃的把自己在工程中遇到的类似的问题,上传上来,供大家分析,广开思路嘛。呵呵,希望各位大虾不吝赐教、~~拜谢!

网友:
先检查与帮链接的联轴器缓冲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在检查整个机体和帮固定泵的整个座子有没有减震垫,有无螺丝松动

网友:
能把螺丝给切断了那个力可是不小啊,我顶一下了,等待学习

网友:
这种情况需要在现场进行仔细分析。
从照片上来看:只能确定泵的安装法兰强度不够。这个是双联柱塞泵,较重的,其质量中心离安装法兰较远,如再加上车的颠簸,所有的弯矩和冲击都由安装法兰来承担。
不知道这种双联柱塞是否有类似的使用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检查整个机体和帮固定泵的整个座子有没有减震垫,有无螺丝松动

之前的尼龙盘是被打坏了了的,但是联轴器没有问题,当然因为尼龙盘的存在就是为了保护弹性联轴器的。螺钉送紧应该也是关系重大,将进一步检查

网友:
还没遇见过把泵体崩裂的情况,等待学习了,

楼主:
发动机机座锁紧螺钉没有松动。再次把注意力集中到泵的摆动上面来,还是怀疑是振动泵的工作异常,造成整根轴的摆动,从而剪断了泵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