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普通车床绕弹簧

楼主(2011-10-10):
请问如何用普通车床绕弹簧,最好有图 谢谢啦!!!

网友A:
就是用主轴夹根和弹簧内径差不多的圆杆,在刀架上的车刀换成一个内径比弹簧钢丝大点的管子,边转主轴,边走刀。弹簧钢丝从管子里通过,管子要固定在刀架上。当然弹簧钢丝头上要夹在随著轴转动的圆杆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用主轴夹根和弹簧内径差不多的圆杆,在刀架上的车刀换成一个内径比弹簧钢丝大点的管子,边转主轴,边走 ...

钢丝的一头夹在主轴上,随主轴转动,请问钢丝的另一头该如何处理

网友:
这需要有弹簧模具,=用卡盘夹住顶住,另一头用比钢丝直径稍大点的钢丝夹,转速不能太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钢丝的一头夹在主轴上,随主轴转动,请问钢丝的另一头该如何处理

另一头从管子里穿过在圆杆子上绕呀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一头从管子里穿过在圆杆子上绕呀绕。

那一头夹紧,一头松着也能绕出弹簧来

网友(2011-12-19):
看不懂 先收藏了.......

网友:
就是用主轴夹根和弹簧内径差不多的铁棒,在铁棒两头钻个能让弹簧钢丝穿过的空 在刀架上装一个方铁中间钻一个和弹簧钢丝直径一样的孔,边转主轴,边走刀,速度要慢,当然弹簧长度到位的时把它掐断,把钢丝头放到孔里

网友:
学习了,有空试试。谢谢。

网友:
首先你得知道弹簧的螺距(弹簧也是有螺距的)还得有弹簧的孔径准备心轴(心轴直径根据系数算出直径)。在刀架上装固定钢丝装制。然后需要挂丝杠根据弹簧螺距。转速一定要慢。效率很低。

网友:
大家说过的不重复说了,如果钢丝细用块木板,放在刀架下把钢丝压住,

网友:
主要是弹簧的螺距要和机床计算出来的一致,这样才能保证绕出来的弹簧内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