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快走丝开始的时候可以割,但割进去后就割动了?

楼主(2011-10-10):
求教:为何快走丝开始的时候可以割,但割进去后就割动了。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你是割什么材料的,有可能短路了,如果材料不干净或是铸件或焊接件可能里面就夹渣或有沙

网友:
铸件里面有气孔或者沙子

网友:
有时候走丝太快到里面了钼丝会短路,或者是材料的原因有沙子,气孔。。。要看楼主你怎么认为了